[emWin] emWin 怎么检查TAB键切换之后那个控件具有焦点

楼主(2020-01-04):
咨询一个版主,如图片里面的:按下TAB键可以切换按钮ON和OFF,在WM_PAINT消息内怎么根据TAB键切换之后焦点显示图标?
1.我使用 WM_GetFocusedWindow()函数(
返回具有输入焦点的窗口的句柄。)来得到具有焦点窗口的句柄,判断是否等于某个空间的句柄,然后显示相应图标,但是这种测试不成功;
2.
我使用 WM_HasFocus()函数(检查给定窗口是否具有输入焦点。 )来判断某个按钮是否具有焦点,然后显示相应图标,但是这种测试不成功;

不懂为什么,按下TAB键之后,按钮可以切换,且按钮也显示了选中之后的现象,但是就是不能检查的焦点?
版主是否有更好的方法来判断TAB键切换之后判断是否停留在哪个控件上?

楼主:
补充:调试发现可以得到TAB切换后的焦点控件句柄,但是就是GUI_DrawBitmap(&bmVoiceOff_Icon22x22_Red, 40, 45);和GUI_DrawBitmap(&bmVoiceOn_Icon22x22_Blue, 20, 45);        不执行,不能汇出响应的图标,不懂为什么不执行。

网友A:
根据你这几天的问题来看,不建议你用聚焦了,用窗口自定义消息吧,简单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这几天的问题来看,不建议你用聚焦了,用窗口自定义消息吧,简单省事。

版主,我这边现在断点调试:按下TAB键可以切换焦点在2个按钮之间,断点调试也发现可以识别进入到响应的分支程序,现在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进入之后不能绘制位图和显示文字,这个遇到过吗?
WM_PAINT里面不能绘制2D图形,感觉非常奇怪,第一次切换到这个页面的时候,可以正确显示位图,但是这种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这边现在断点调试:按下TAB键可以切换焦点在2个按钮之间,断点调试也发现可以识别进入到响应的分 ...

直接绘制位图和文字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感觉你的问题是,检查焦点的时候,不能放在wm_paint消息里面。 还有,wm_hasfocus只是判断这个窗口能否接受焦点。
WM_GetFocusedWindow() 应该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B:
你的这个需求,可以在按键的消息里面进行绘图。 按键可以得到一个关于聚焦的消息。
WM_NOTIFICATION_GOT_FOCUS .........402
WM_NOTIFICATION_LOST_FOCUS .......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绘制位图和文字看看是否正常

直接绘制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需求,可以在按键的消息里面进行绘图。 按键可以得到一个关于聚焦的消息。
WM_NOTIFICATION_GOT_F ...

这两个消息我尝试了,是不行的;
按钮是控件,这两个消息是针对窗口的,我反正觉得非常奇怪;

网友C(2020-05-07):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这几天的问题来看,不建议你用聚焦了,用窗口自定义消息吧,简单省事。

请问硬汉大哥:

对于下面这种情况——

只有上下左右及确认按键,需要多个界面切换,各个界面操作的时候,按键的功能还不完全一样。

这种典型的实体按键场景,用窗口自定义消息是否合适?

目前有哪个例程用窗口自定义消息和上面应用场景比较接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硬汉大哥:

对于下面这种情况——

ATM机的可以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M机的可以搞搞。

好的

像这种各个界面操作的时候,按键的功能还不完全一样的处理,使用窗口自定义消息之外,有没有其他常规的办法?

网友:
应该用GUIBuilder画Image吧,比如这样:
作为Dialog的一部分。。。
hItem = WM_GetDialogItem (pMsg->hWin, ID_IMAGE_0);
IMAGE_SetBitmap (hItem, &bmfish_small_12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