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SD卡联盟发布的SD/SDHC/SDXC格式化小软件V5.0.1

楼主(2020-01-05):
https://www.sdcard.org/downloads/formatter/index.html

SD卡联盟强烈强烈建议使用此软件来格式化SD/SDHC/SDXC卡,而不要使用各个操作系统随附的格式化工具。通常,操作系统附带的格式化工具可以格式化包括SD/SDHC/SDXC卡在内的各种存储介质,但是可能无法针对SD/SDHC/SDXC卡进行优化,并且可能导致性能降低。

FatFS作者ChaN老师也建议大家不要使用操作系统自带的工具来格式化:

网友:
赞赞赞
ChaN老师都不推荐用自带的格式化工具,看来是的确有坑

网友A:
是因为操作系统没有按照4K对齐进行格式化吗?

网友:
是因为操作系统没有按照4K对齐进行格式化吗?

是数据对齐问题。

网友B(2020-05-20):
引用 楼主:
是数据对齐问题。

不用这个小软件会有啥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这个小软件会有啥问题啊

楼主位黄色字体背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主位黄色字体背景。

但是不影响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不影响功能吧

影响功能,特别不推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影响功能,特别不推荐。

那我设备直接用fatfs里面的格式化代码f_mkfs()去格式化sd卡,是不是效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我设备直接用fatfs里面的格式化代码f_mkfs()去格式化sd卡,是不是效果比较好

也可以的。

网友C:
硬汉兄 黄色背景的内容 具体优化了啥 有链接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兄 黄色背景的内容 具体优化了啥 有链接介绍吗

楼主位的字体背景色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字体背景色吗

恩恩 我不明白 用windows自带的格式化 格式了tf卡的话  具体会在哪里出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恩 我不明白 用windows自带的格式化 格式了tf卡的话  具体会在哪里出叉子

https://www.sdcard.org/

网友D:
@eric2013 请问硬汉哥 这个格式化是把SD卡放在读卡器里 在电脑上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eric2013 请问硬汉哥 这个格式化是把SD卡放在读卡器里 在电脑上格式化???

对,可以的。

网友(2020-11-25):
好,涨姿势了

网友E:
使用发现,这个软件没有办法在格式化时选择分配单元大小,默认32KB,但我需要把内存卡格式化分配单元大小为64KB

网友(2023-05-10):
引用 网友E:
使用发现,这个软件没有办法在格式化时选择分配单元大小,默认32KB,但我需要把内存卡格式化分配单元大小为 ...

却是

网友F(2023-09-04):
eMMC同样适用吗?我们板子用USB连接到电脑格式化,默认4k,这个是不能对齐的是吗,这个工具会格式化到几k对齐。还有一个现象不知道哪里的问题,eMMC通讯经常卡在驱动层delay等待到timeout,导致操作系统卡住,特别写的频繁的时候,比如100ms写一条记录数据,不知道ST官方库为什么这样设计。时钟尝试到25M也不行,现在准备尝试这个软件格式化,tuning看看能不能解决。附件图片是不是说不能格式化到4K?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eMMC同样适用吗?我们板子用USB连接到电脑格式化,默认4k,这个是不能对齐的是吗,这个工具会格式化到几k对 ...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这个问题还在么,STM32H7+eMMC,STM32Cube FW_H7 V1.1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eMMC同样适用吗?我们板子用USB连接到电脑格式化,默认4k,这个是不能对齐的是吗,这个工具会格式化到几k对 ...

eMMC可以不用这个,你设置1线模式是否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eMMC可以不用这个,你设置1线模式是否正常。

谢谢,还没试过,找时间试一下。想先了解下,如果一线好了可能因为什么,如果一线也不好呢,可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还没试过,找时间试一下。想先了解下,如果一线好了可能因为什么,如果一线也不好呢,可能是什么。

如果1线可以的话,可能8线的时候有同步错误。

网友G(2023-11-09):
附件软件链接打不开,无法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附件软件链接打不开,无法下载

帮你测试了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