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VBT6 V版本ADC采样速度异常

楼主(2020-01-05):
之前用的750是Y版本的,配置为2MSPS的AD采样速度。换了V版本的750后,同样的程序,ADC采样速度大约只有一半了,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查看了下ADC时钟,配置的为36MHz,但实际只有18M。用的最新的HAL1.5.0库,是我配置错了还是库里有问题?配置如下,参考V7裸机程序配置的

楼主:
以上是对时钟的配置,留意到stm32h7xx_hal_adc.c文件里关于ADC_ConfigureBoostMode的配置部分V版本freq多了个/2操作,是这里出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是对时钟的配置,留意到stm32h7xx_hal_adc.c文件里关于ADC_ConfigureBoostMode的配置部分V版本freq ...

这个明显是Y版本与V版本的硬件上有区别,直接按照库的思路将/2的补偿回来

网友A:
V版加上了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V版加上了这东西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