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Event Recorder测量时间不对的问题

楼主(2020-01-05):
如上图,在V3板子上使用Event Recorder测量时间,为什么是实际时间的7倍呢?在V6板子上测试是正确的。是不是那个地方设置不对呢?时钟的配置是使用stm32cubeMX配置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呢。

网友A:
楼上截图里面的Enable对勾可以不大,如果出现无法正常进入调试。

时钟频率一定要跟你实际的主频一致。

网友B(2020-05-12):
引用 网友A:
楼上截图里面的Enable对勾可以不大,如果出现无法正常进入调试。

时钟频率一定要跟你实际的主频一致。

这个event Recorder用来测量时间准确不?我测量systick,1ms,很准确,另外开了一个TIM2硬件定时器,周期定时500ms,实际测出来555,不太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vent Recorder用来测量时间准确不?我测量systick,1ms,很准确,另外开了一个TIM2硬件定时器,周期定 ...

Event Recorder还是推荐用DWT,如果是M0的话,推荐用Systick

网友C(2024-02-21):
搂主解决了不,我也是cubemx生成的工程event statistics窗,event recorde窗口检测的时间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搂主解决了不,我也是cubemx生成的工程event statistics窗,event recorde窗口检测的时间正常

MDK Optiopn选项里面主频配置正常设置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MDK Optiopn选项里面主频配置正常设置没

已解决,感谢!就是这里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