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RTX5 运行线程数有没有限制,如果有的话在哪里设置

楼主(2020-01-06):
我的程序超过8个线程,就会有不运行的线程出现。
谢谢

网友:
RTX5没有限制,查看下RTX5的调试组件,看看任务栈和总的内存使用情况。

网友A:
RTX4有个线程数量指定配置,RTX5可能也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X4有个线程数量指定配置,RTX5可能也有吧

4需要,现在5比较省事,不用指定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