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V6配套的通过SD卡烧写程序的例程?

楼主(2020-01-06):
请问下,有没有V6配套的通过SD卡烧写程序的例程?谢谢

网友A:
(分享)stm32F4 iap+sdio 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906&fromuid=58

分享一个V6板子的串口IAP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819&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享)stm32F4 iap+sdio 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06&fromuid=58
( ...

为什么SecureCRT上的ymodem就是不成功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享)stm32F4 iap+sdio 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06&fromuid=58
( ...

怎么mdk5编译出来的bin文件是个目录? 是使用里面的那个没有后缀的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SecureCRT上的ymodem就是不成功呢?

SecureCRT和超级终端的有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mdk5编译出来的bin文件是个目录? 是使用里面的那个没有后缀的文件吗?

看着是没有生成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没有生成成功。

不会啊。。。我用这个这个fromelf命令也是参考论坛的。而且没有错误提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我用这个这个fromelf命令也是参考论坛的。而且没有错误提示啊。

终于找到原因了。
如果生成bin的时候发现生成了一个文件夹,那是因为在项目中定义了ROM其他位置的代码。比如option byte之类的。所以它会生成几个文件,分别对应不同的ROM位置。
那么,只要把这个相关文件取消包含就可以了。

楼主(2020-02-20):
引用 网友A:
(分享)stm32F4 iap+sdio 实现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06&fromuid=58
( ...

已添加好,但是想在烧写的时候添加LCD显示,如果调用LCD_InitHard()这个函数,应用程序EMWIN界面就有一部分花屏的问题,请问下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添加好,但是想在烧写的时候添加LCD显示,如果调用LCD_InitHard()这个函数,应用程序EMWIN界面就有一部 ...

跳转前关闭LTDC和DMA2D时钟,另外调用下相应的Deinit函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转前关闭LTDC和DMA2D时钟,另外调用下相应的Deinit函数即可。

现在是BOOTloader 绘制的字一直挡在EMWIN界面的前面,这个要怎么搞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BOOTloader 绘制的字一直挡在EMWIN界面的前面,这个要怎么搞下?

你用的是什么平台,V5,V6?如果是的话,直接上传boot和app程序,我研究下。

不是的话,没法帮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平台,V5,V6?如果是的话,直接上传boot和app程序,我研究下。

不是的话,没法帮你了。

V6,现在好了,添加了WM_MULTIBUF_Enable(1);就可以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平台,V5,V6?如果是的话,直接上传boot和app程序,我研究下。

不是的话,没法帮你了。

又出现个新的问题,掉电之后程序没法启动,复位也没用,(不掉电,按复位键,程序能正常启动)只能重新烧写bootloader或者app程序才能正常运行,这个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平台,V5,V6?如果是的话,直接上传boot和app程序,我研究下。

不是的话,没法帮你了。

现在试出来是添加LCD_InitHard函数里面初始化LTDC时bsp_InitExSDRAM造成的,如果不初始化SRAM,LCD又不能显示,硬汉哥哥指导一下,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试出来是添加LCD_InitHard函数里面初始化LTDC时bsp_InitExSDRAM造成的,如果不初始化SRAM,LCD又不能 ...

不知道你这个咋回事,近期我在做IAP专题,届时我发布一个你这种应用类型的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咋回事,近期我在做IAP专题,届时我发布一个你这种应用类型的Demo。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个咋回事,近期我在做IAP专题,届时我发布一个你这种应用类型的Demo。

还有一点,我不太明白,程序烧写之后程序的运行流程和掉电(复位)之后程序的运行流程有哪些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我不太明白,程序烧写之后程序的运行流程和掉电(复位)之后程序的运行流程有哪些差别?

1、如果你说的是MDK之类的编译器下载后的效果,这个跟你用的是软件复位还是硬件复位有关,本质都是给复位引脚发个脉冲。
2、如果是说的是程序IAP跳转,可以单纯认为是函数跳转即可。

你这个帖子暂时就讨论这么多吧,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