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的停止模式和待机模式功耗差多少

楼主(2020-01-06):
现在在做一个电池供电项目,主控为STM32F407,通过IO中断进行唤醒(有外部电源加入时,唤醒工作);
1.直接将MCU进入待机状态,电池电流=200uA;
2.其他都不变,就将待机指令改为停止指令(STOP模式),电池电流=8mA左右;
3.在网上找了找,说是在进入STOP前要设置IO,关闭模块时钟,关闭ADC。整了好久,电池电流还有3.5mA左右;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有关闭?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待机模式呢?

网友B:
做低功耗测试阶段,推荐仅焊接一个最小系统测试,其它无法的先不要焊接到板子上。

测试阶段,像boot引脚上的电阻都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待机模式呢?

不用待机模式是因为待机唤醒后,数据没有保持,要重新初始化;且待机模式唤醒只能那3种,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低功耗测试阶段,推荐仅焊接一个最小系统测试,其它无法的先不要焊接到板子上。

测试阶段,像boot引脚 ...

多谢提醒,今天把电流整到1.6mA了,但还在飘,有时大一点,有时小一点。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待机模式是因为待机唤醒后,数据没有保持,要重新初始化;且待机模式唤醒只能那3种,太少了。

我们的产品里是在进入待机时保存重要数据,用wakeup引脚唤醒加载,然后跑touchgfx界面,唤醒延迟还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