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___XXXXX, XXXX____, 什么原理呀?

楼主(2020-01-07):
咨询一下版主,这个是#define定义的一些值,但是还是没有怎么看懂怎么来的,可以帮忙解释一下吗?
1.这些#define从0x00~0xff  代表什么?
2.这种图标是怎么产生的? 使用“BmpCvtDemo.exe”软件生成吗? 应该不是手动绘制吧,这个难度有点大呀。

网友:
可以go to def查看定义。

网友:
查宏定义。。。。。。。。。。。。。。

网友A:
1、先不管这是位图还是字模,X代表该位为1,_代表该位为0 。因此,这就是1bpp图形。如果是字模就是不带抗锯齿的,如果是位图就是两种色的。
2、两个软件都可以产生这种,“FontCvtST.exe”当字库取模时不带抗锯齿。“BmpCvtST.exe”将图片Image->Convert to->BW(1BPP)。

3、在开发项目时,有时候希望一些图标可以跟随系统主题色去改变颜色,比如windows设置里面那个小简笔画图标。
     a.此时就可以生成BW图片,然后把调色板弄成变量即可。但是这种方式有锯齿,改成4BPP又不好去计算调色板。
     b.第二种方法,将生成的4BPP图标数组复制到字体文件里,作为一个4bpp抗锯齿的字符,使用显示字符API去调用这个图片,函数会自动计算颜色,使用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不管这是位图还是字模,X代表该位为1,_代表该位为0 。因此,这就是1bpp图形。如果是字模就是不带抗锯 ...

太感谢了,我知道#define里面的值,就是不知道什么原理,你这么一说明,也差不多明白了。

网友:
我玩emWin的时候,用配套的工具就可以生成这些字膜了。 论坛有人分享了另外一个 是用@表示1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

网友:
楼上都都解释得很好,不错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