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最新STM32H7的HAL V1.7.0库修正了SDIO读取SD卡数据丢失的问题

楼主(2020-01-08):
之前还在倒腾SD卡的DMA方式4字节对齐问题,殊不知API函数本身也有bug

网友:
看来库版本还是用心不用旧准没有错

网友A:
老大,我现在使用V1.6.0的库发现使用SDMMC2接口DMA的方式读取SD卡数据会出现调用HAL_SD_ErrorCallback这个回调函数。请问在V1.7.0版本之前是否会存在这个现象呢?一会我使用最新版本的库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我现在使用V1.6.0的库发现使用SDMMC2接口DMA的方式读取SD卡数据会出现调用HAL_SD_ErrorCallback这个 ...

可以测试下不用DMA方式正常不,如果正常的话,再测试1线DMA方式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测试下不用DMA方式正常不,如果正常的话,再测试1线DMA方式正常不。

已经解决。谢谢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谢谢老大。

好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是怎么回事。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GPIO管脚整错了一个。

网友B(2020-02-10):
可H7官网目前最新的HAL库也才到V1.6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H7官网目前最新的HAL库也才到V1.6呀

HAL库版本是1.7,而CubeH7的版本是1.6,两个不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