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F407的接U盘用的IAP

楼主(2020-01-08):
这是最近做的,基于F407V,cubeMX,HAl这个平台,做的读取U盘的IAP例子。
就是碰到了一点坑,在跳转app之前,最好不要用关全局中断的那个函数。那些用闪灯演示的app完全没有使用中断,是隐藏了问题的。
因为真正的app里面会用到很多中断的,app中一旦打开全局中断,iap中的中断又会开始自主运行,很可能互相冲突,就会出问题。

最好是iap里面用到了哪个中断,就关哪个中断,而且把iap中相应的定时器什么的都强制停止下来。

1. F407V使用cubeMX生成的U盘和Fatfs项目模板。
2. 使用串口1(PA10,PA9)来监控usb的相关过程。
3. 使用PA8输出RCC_MCO_1,监控总线频率,此管脚输出频率为总线频率的五分之一。
4. 本项目中F407外接的8MHz晶振,总线频率144MHz。 如果外接晶振不一样,请在main.c文件中修改时钟配置,因为USB对时钟敏感。。
5. main函数中,最后的while循环中,IAP成功后,U盘上建立了一个文件,说明结果。

网友:
太牛了,正想学这方面的内容

网友:
使用IAP,还有一些情况需要知道的:例如IAP初始化了串口,APP不初始化也正常使用。真实这个情况,APP还可以省一点空间。但是如果有些接口IAP是A功能,在APP是B功能,这就要小心了。

楼主:
目前这个iap的占用约35KB 的rom,还可以接受。毕竟前面有64KB的空间可以划给它。
我在做后续的功能。iap执行的状态用串口输出总是很多不方便,起码得多接一个电脑看着。
我尝试在iap中加入emwin,这样可以在tft上显示进展和状态,比如进度条什么的。 可惜一旦加入emwin,rom就会达到75KB(无窗口和对话框控件)。对F4来说就要多占用一个128KB的flash了,好浪费啊。。。。。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这个iap的占用约35KB 的rom,还可以接受。毕竟前面有64KB的空间可以划给它。
我在做后续的功能。iap执 ...

那只能自己打点画图了

网友A(2020-02-23):
引用 楼主:
目前这个iap的占用约35KB 的rom,还可以接受。毕竟前面有64KB的空间可以划给它。
我在做后续的功能。iap执 ...

STM32H7的软件包中带的基础UI绘制函数,含多边形,椭圆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5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H7的软件包中带的基础UI绘制函数,含多边形,椭圆等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 ...

感谢还能想到给我推荐这个方案。
最后,我采用了RA8875里面内置的英文字母字库和相关函数,在界面显示相应的英语提示语句了。大概增加了不到10kB,也正好适用。

网友(2020-05-09):
留言,问个弱智的问题。这个算不算是boot loader?我现在正在学习咋处理boot loader。

网友(2021-07-19):
正在学习boot loader,感谢楼主分享。谢谢

网友(2022-09-26):
我的电话是13688003840,有问题如何联系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