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osii 源码疑问 OSMemCreate()函数

楼主(2020-01-08):
对这句理解不是很清晰

网友A:
回帖奖励 +20 个金币

创建函数的第一个形参,我们填入的时候是个二维数组形式。

网友:
先挣点钱
1. addr指向任意的内存地址
2. p = (void **) addr,p指向addr指针本身的内存地址(指针也是变量,本身占用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函数的第一个形参,我们填入的时候是个二维数组形式。

我查看了os_mem.c 申请和释放 内存的代码后 发现 刚开始建立的时候 内存块是按照顺序单链链接在一起的   当多次申请时  没有按照一定的规律释放的话  内存区里的内存块就不是按照原来的顺序链接在一起了 这个和按照顺序链接的 使用起来 没有区别  我这i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