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RL-TCPnet V7.X的调试组件真是太好使了,还有个连接溢出时间实时更新

楼主(2020-01-10):
这个功能真心不错。

网友A:
总的长度是准的,秒单位感觉有点不准,老是一下子走两秒,又停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组件刷新不及时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的长度是准的,秒单位感觉有点不准,老是一下子走两秒,又停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还是这个组件刷 ...

是下载器的带宽不行,可以考虑把其它调试组件都关闭了。

之前我开了好几个,直接不干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下载器的带宽不行,可以考虑把其它调试组件都关闭了。

之前我开了好几个,直接不干活了。

感觉不像呀,我就用D版的V10,下程序的时候显示有15M的速度,只开一个网络状态窗口也这个样子,硬汉你的不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像呀,我就用D版的V10,下程序的时候显示有15M的速度,只开一个网络状态窗口也这个样子,硬汉你的不 ...

你看我这里的效果GIF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我这里的效果GIF

37sec到36sec 和 32sec到 31sec 就是我说的情况,一下跳了两秒,跟加速了一样,有点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sec到36sec 和 32sec到 31sec 就是我说的情况,一下跳了两秒,跟加速了一样,有点奇怪

实际上是正常的,仔细看的话,只是那个蓝色条没有跟着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是正常的,仔细看的话,只是那个蓝色条没有跟着切换。

好像确实是,硬汉估计快做到BSD SOCKET了吧,期待呀,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