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不用上位机,怎么将电脑的时间通过USB接口发给设备?

楼主(2020-01-10):
设备免驱动运行后,电脑定时将时间通过USB接口发给设备,可以实现吗?不使用任何上位机

网友A:
这个暂时想不到好办法。

如果使用网口你是否有好办法,如果有的话,USB虚拟网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暂时想不到好办法。

如果使用网口你是否有好办法,如果有的话,USB虚拟网口即可。

如果是自己写USB驱动程序而不是电脑自带的驱动的话,可不可以在驱动程序上做文章??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自己写USB驱动程序而不是电脑自带的驱动的话,可不可以在驱动程序上做文章??

可以弄个类型NTP之类的服务器,插上USB自动读取。

网友A:
我想到了一个思路,你用RAM可以弄个模拟U盘,里面整一个自动运行的脚本,这样就可以随时读取这个RAM来获取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了一个思路,你用RAM可以弄个模拟U盘,里面整一个自动运行的脚本,这样就可以随时读取这个RAM来获取 ...

搞定了,搞了个上位机定时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