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 ac 6 的图标问题

楼主(2020-01-10):
我使用ac6的编程器,为啥这里就是灰色了??什么原因

网友A:
从RTE里面将CMSIS的对勾去掉。

另外你的工程是不是从MDK4转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RTE里面将CMSIS的对勾去掉。

另外你的工程是不是从MDK4转过来的。

我的工程是keil5的,只是我添加了ac6编译器

楼主:
这样设置后,就好了~~请问硬汉哥,core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