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FreeRTOS配新版RL-TCPnet V7.X做大批量数据传输要注意多个网络任务的优先级分配问题(2020-03-05)

楼主(2020-01-11):
实际测试发现这几个任务要全部设置到同一个优先级,之前是仅应用任务没有设置到一个优先级。

今天测试发现还是不够稳,全部弄到一个优先级稳了。。。

AppTaskMsgPro任务   : osPriorityNormal3
AppTaskEthCheck  : osPriorityNormal3。
netCore_Thread任务  : osPriorityNormal3。
netEth0_Thread任务  : osPriorityNormal3。

2020-03-05 补

这三个设置为相同先级:
AppTaskEthCheck  : osPriorityNormal3。
netCore_Thread任务  : osPriorityNormal3。
netEth0_Thread任务  : osPriorityNormal3。

下面应用任务相同优先级,并且低一级,更稳定
AppTaskMsgPro任务   : osPriorityNormal2

网友A(2020-03-02):
感谢,4个任务同一优先级,可以收发了。但我用调试助手定时发送,时间一久,就stack overflo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4个任务同一优先级,可以收发了。但我用调试助手定时发送,时间一久,就stack overflow了。

stack overflow 是任务栈溢出了,属于程序设计问题了。

注意,提示栈溢出的任务不一定是他自己溢出了,也可以是其它任务溢出了。

网友A:
硬汉哥,请问这个是截图里面是什么问题?真的纯小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哥,请问这个是截图里面是什么问题?真的纯小白了

FreeRTOS的调试是这样的,调试组件会显示异常,可以手动暂停查看。

RTX5的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FreeRTOS的调试是这样的,调试组件会显示异常,可以手动暂停查看。

RTX5的没有这个问题。

我的RTX5运行不起来,搞了好久了不知道还有哪里要设置,后来就弄成了Free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RTX5运行不起来,搞了好久了不知道还有哪里要设置,后来就弄成了FreeRTOS

其实RTX5最好弄,也最稳定、

楼主:
2020-03-05 补

这三个设置为相同先级:
AppTaskEthCheck  : osPriorityNormal3。
netCore_Thread任务  : osPriorityNormal3。
netEth0_Thread任务  : osPriorityNormal3。

下面应用任务相同优先级,并且低一级,更稳定
AppTaskMsgPro任务   : osPriorityNormal2

网友(2020-12-11):
解决了我的实际问题,看来网络任务的优先级分配直接影响发送和接受啊,受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20-03-05 补

这三个设置为相同先级:

硬汉,前一段时间发布的双网口RTX的例程里面,netCore_Thread和netEth0_Thread  的优先级都是#define ETH0_THREAD_PRIORITY    osPriorityAboveNormal1  吧。请问这个需要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前一段时间发布的双网口RTX的例程里面,netCore_Thread和netEth0_Thread  的优先级都是#define ETH ...

只有FreeRTOS版的有这种奇葩问题,FreeRTOS版的RL-TCPnet V7.X将在后面全部删除,不再制作。FreeRTOS与RL-TCPnet V7.X的兼容有点差,奇葩问题略多。
双网口的例子已经没有再做FreeRTOS版了,仅做RTX版

网友C(2023-06-30):
引用 楼主:
2020-03-05 补

这三个设置为相同先级:

为什么这三个任务优先级要一样,可以分析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三个任务优先级要一样,可以分析一下吗

后来发现是FreeRTOS+CMSIS-RTOS V2封装层跟TCPnet的兼容性太差,你有时间是可以试试最新的版本是不是好点了

网友:
HI ERIC2013大大

所以我再加一個GUI 顯JPEG會太多????
有想到是不是太快,可以算一算50MS傳一張JPEF幾萬個BYTE算一算連1M BPS都不到.
如果V7板如大大所試過好像可以到99M.................................
個人也有調過優先權,只能說有幫助,但是該當還是當??

因為最近試SD卡做JPEG來源穩到拷背。
兩三天都不當(50MS顥一張800 X 480 JPEG).

想說是不是有資料傳錯的問題,
最近會加入XOR BYTE檢查確認1440個BYTE全都無誤再去丟給JPEG.
看看效果如何.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