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的读写问题

楼主(2020-01-11):
内部SRAM不够用,想把一些大的BUFF定义在外部SDRAM里,发现一些问题,STM32F429的DMA有DMA2D、DMA1、DMA2、网络DMA,如果有任务同时用不同的DMA对外部SDRAM进行操作的话会闪屏、看门狗会复位。比如LWIP和内存池和内存堆都定义在外部SDRAM,刷屏,网络刷数据没问题;把网络用的DMA_BUFF数据定义到外部SDRAM时,刷屏和网络刷数据不同时进行没问题,同时进行的话会闪屏、看门狗会复位。在内部SRAM里DMA1、DMA2、网络DMA同时工作没有问题。对外部SDRAM操作,用DMA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
参考V6的RL-TCPnet例子里面的VNC。显示屏和网络虚拟同时使用的,无此问题。

楼主:
谢谢硬汉哥的回复,我看了V6的RL-TCPnet例子里面的VNC例子,   但是网络DMA_BUFF是定义在内部SRAM里的;我测试网络DMA_BUFF定义在外部SDRAM才会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的回复,我看了V6的RL-TCPnet例子里面的VNC例子,但是网络DMA_BUFF是定义在内部SRAM里的;我测试 ...

帮你测试了,我们V6板子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