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printf重映射问题

楼主(2020-01-12):
          使用新版本的flashfs,printf的串口映射使用Eric例程的int stdout_putchar (int ch)和int stdin_getchar (void),结果串口不打印信息出来;如果修改为int fputc(int ch, FILE *f)和int fgetc(FILE *f),串口能打印信息,但是文件系统使用fprintf写入成功,用电脑打开文件,里面内容确实空的

网友A:
老版的吗,还行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的吗,还行新版的。

新版本的,最近在学习新版本的;老版本运行挺稳定的,没有这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版本的,最近在学习新版本的;老版本运行挺稳定的,没有这些问题

新版的更简单了,参考我V7的案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更简单了,参考我V7的案例即可。

嗯,就是参考V7的例程,可能哪里没有配置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的更简单了,参考我V7的案例即可。

找到问题了,确实跟配置有关系,Compiler里面的I/O->STDIN/STDOUT设置为User,printf映射就没有问题

网友(2020-02-20):
遇到同样问题,将Compiler里面的I/O->STDOUT设置为非breakpoint,并将fputc重映射函数用retarget_io.c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