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对这个变量提示错误,能消除吗

楼主(2020-01-13):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提示这个的根本原因是MDK的语法检测功能太弱导致的,因为编译没有问题的。
消除的办法有2:
1、在此文件开头添加头文件stdint.h
2、关闭语法检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这个的根本原因是MDK的语法检测功能太弱导致的,因为编译没有问题的。
消除的办法有2:
1、在此文件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