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测试下eMMC的DDR双时钟沿模式是否修正了(经常测试可以使用DDR了)

楼主(2020-01-13):
可以使用DDR了,但是无法在50MHz,8线SDIO DMA情况下使用DDR。

像50MHz 1线SDIO之类降低速度的配置可以使用DDR,也是修正DDR了。

HAL_MMC_ConfigSpeedBusOperation(&uSdHandle, SDMMC_SPEED_MODE_DDR);
HAL_MMC_ConfigWideBusOperation(&uSdHandle, SDMMC_BUS_WIDE_8B);

上周最新发布的V1.7.0版HAL库已经修:

楼主:
H7的8线SDIO DMA驱动eMMC的裸机性能,读43MB/S,写18.8MB/S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953

【普及贴】各个厂家eMMC读写速度,镁光,东芝,三星,ISSI和旺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954&

网友A:
50MHz,DDR,基本都是100MB/S的速度了。

网友(2020-02-24):
请教一下,EMMC卡是用的里面MMC协议么,怎么还有mmc卡呢?迷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MHz,DDR,基本都是100MB/S的速度了。

不是只能是单线么,单线怎能达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只能是单线么,单线怎能达到呢

单线速度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