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请问下,v7 里面的 nand 的flashFS 历程,里面貌似有些函数没有找到啊 ?

楼主(2020-01-14):
请问下,v7 里面的 nand 的flashFS 历程,里面貌似有些函数没有找到啊 ?
在 bsp_fmc_nand_flash.h 里面,

uint8_t NAND_Init(void);
uint8_t NAND_Format(void);
uint32_t NAND_ReadID(void);
以上3个函数已经找到了

以下几个貌似都没有找到函数原型啊 ??
uint8_t NAND_Write(uint32_t _ulMemAddr, uint32_t *_pWriteBuf, uint16_t _usSize);
uint8_t NAND_Read(uint32_t _ulMemAddr, uint32_t *_pReadBuf, uint16_t _usSize);

void NAND_DispBadBlockInfo(void);
uint8_t NAND_ScanBlock(uint32_t _ulPageNo);
uint32_t NAND_FormatCapacity(void);

void NAND_DispPhyPageData(uint32_t _uiPhyPageNo);
void NAND_DispLogicPageData(uint32_t _uiLogicPageNo);

uint8_t NAND_WriteMultiSectors(uint8_t *_pBuf, uint32_t _SectorNo, uint16_t _SectorSize, uint32_t _SectorCount);
uint8_t NAND_ReadMultiSectors(uint8_t *_pBuf, uint32_t _SectorNo, uint16_t _SectorSize, uint32_t _SectorCount);

void NAND_ReadONFI(uint8_t *_pBuf);
void NAND_ReadParamPage(PARAM_PAGE_T *_pData);
void NAND_DispParamPage(void);

void NAND_ScanAllBadBlock(void);
uint8_t NAND_GetBlockInfo(NAND_BLOCK_INFO_T *_pInfo);
void NAND_MarkBadBlock(uint32_t _ulBlockNo);

网友A:
FlashFS版用不到这些函数,我删掉了,方便大家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FS版用不到这些函数,我删掉了,方便大家移植。

你好,v7 里面的 nand 驱动,是不是一定得 配合 FileSystem 系统使用啊,

如果我只想使用
+ fatfs 相结合,是否可行啊 ???

如果可以需要修改哪些内容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v7 里面的 nand 驱动,是不是一定得 配合 FileSystem 系统使用啊,

如果我只想使用

可以结合Fatfs,在FlashFS的某个头文件里面有个NFTL层API,你可以将这些API在FatFS中diskio.c接口文件里面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结合Fatfs,在FlashFS的某个头文件里面有个NFTL层API,你可以将这些API在FatFS中diskio.c接口文件里 ...

好的,我捣鼓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结合Fatfs,在FlashFS的某个头文件里面有个NFTL层API,你可以将这些API在FatFS中diskio.c接口文件里 ...

你好,是 fs_config.h 里面的

#if (NAND0_ENABLE)
  static NAND_MEDIA_HANDLE fs_nand0_media_handle;
  #ifndef RTE_FileSystem_Debug
  static
  #endif
  NAND_FTL_DEV fs_nand0_handle;

  #if (NAND0_SW_ECC == 2)
    #define NAND0_ECC_ONCHIP 1
  #else
    #define NAND0_ECC_ONCHIP 0
  #endif
#endif

#if (NAND1_ENABLE)
  static NAND_MEDIA_HANDLE fs_nand1_media_handle;
  #ifndef RTE_FileSystem_Debug
  static
  #endif
  NAND_FTL_DEV fs_nand1_handle;

  #if (NAND1_SW_ECC == 2)
    #define NAND1_ECC_ONCHIP 1
  #else
    #define NAND1_ECC_ONCHIP 0
  #endif
#endif

#if (NAND0_ENABLE || NAND1_ENABLE)
  extern void nand_DrvEvent   (uint32_t event, NAND_MEDIA_HANDLE *h);
  extern void nand_MediaEvent (NAND_FTL_DEV *ftl);
#endif

#ifdef RTE_FileSystem_Drive_NAND_0
  #if (NAND0_ENABLE)
  extern ARM_DRIVER_NAND   CREATE_SYMBOL (Driver_NAND, NAND0_DRIVER);

  static NAND_HW_DRIVER    fs_nand0_hw_driver;

  #if ((NAND1_ENABLE) && (NAND1_DRIVER == NAND0_DRIVER))
    #if (NAND1_DEV_NUM == NAND0_DEV_NUM)
      #error "::File Systemrive:NAND: NAND ports for different drives must be different"
    #endif

    #define NAND0_DEVICE1

    /* NAND0 Device1 Configuration Part */
    #define NAND1_MEDIA_EVENT_HANDLER NAND0_Media_SignalEventHandler
    #define NAND1_HW_EVENT_HANDLER    NAND0_HW_SignalEventHandler
    #define NAND1_HW_DRIVER           fs_nand0_hw_driver
    #define NAND1_DRIVER_CONFIG  0
  #endif

  static void NAND0_HW_SignalEventHandler (uint32_t dev_num, uint32_t event) {
    /* Event from "CMSIS Driver" to "NAND Media Layer" */
    switch (dev_num) {
      case NAND0_DEV_NUM: nand_DrvEvent (event, &fs_nand0_media_handle); break;

      #if defined(NAND0_DEVICE1)
      case NAND1_DEV_NUM: nand_DrvEvent (event, &fs_nand1_media_handle); break;
      #endif

      default: return;
    }
  }

  static void NAND0_Media_SignalEventHandler (uint32_t dev_num, uint32_t event) {
    (void)event;
    /* Event from "NAND Media Layer" to "NAND Flash Translation Layer" */
    switch (dev_num) {
      case NAND0_DEV_NUM: nand_MediaEvent (&fs_nand0_handle); break;

      #if defined(NAND0_DEVICE1)
      case NAND1_DEV_NUM: nand_MediaEvent (&fs_nand1_handle); break;
      #endif

      default: return;
    }
  }
  #endif
#endif

#ifdef RTE_FileSystem_Drive_NAND_1
  #if (((NAND0_ENABLE == 0) && NAND1_ENABLE) || ((NAND0_ENABLE && NAND1_ENABLE) && (NAND1_DRIVER != NAND0_DRIVER)))
  extern ARM_DRIVER_NAND  CREATE_SYMBOL (Driver_NAND, NAND1_DRIVER);

  static NAND_HW_DRIVER    fs_nand1_hw_driver;

  /* NAND1 Device0 Configuration Part */
  #define NAND1_MEDIA_EVENT_HANDLER NAND1_Media_SignalEventHandler
  #define NAND1_HW_EVENT_HANDLER    NAND1_HW_SignalEventHandler
  #define NAND1_HW_DRIVER           fs_nand1_hw_driver
  #define NAND1_DRIVER_CONFIG       1

  static void NAND1_HW_SignalEventHandler (uint32_t dev_num, uint32_t event) {
    /* Event from "CMSIS Driver" to "NAND Media Layer" */
    switch (dev_num) {
      case NAND1_DEV_NUM: nand_DrvEvent (event, &fs_nand1_media_handle); break;

      default: return;
    }
  }

  static void NAND1_Media_SignalEventHandler (uint32_t dev_num, uint32_t event) {
    (void)event;
    /* Event from "NAND Media Layer" to "NAND Flash Translation Layer" */
    switch (dev_num) {
      case NAND1_DEV_NUM: nand_MediaEvent (&fs_nand1_handle); break;

      default: return;
    }
  }
  #endif
#endif

/*----------------------------------------------------------------------------
*  Drive N0: NAND Flash device NAND0 configuration
*---------------------------------------------------------------------------*/
#if (NAND0_ENABLE)
  extern ARM_DRIVER_NAND  CREATE_SYMBOL (Driver_NAND, NAND0_DRIVER);

  #if (NAND0_CACHE_RELOC == 1)
    #define __AT_NAND0  __MEMORY_AT(NAND0_CACHE_ADDR)
  #else
    #define __AT_NAND0
  #endif

  /* NAND Cache Buffer for FAT, Page and Block Caching */
  #define NAND0_CSZ   ((NAND0_CACHE_SIZE  + 1) * 1024             + \
                       (NAND0_PAGE_CACHE  + 2) * NAND0_PAGE_SIZE  + \
                       (NAND0_BLOCK_CACHE + 2) * NAND0_PAGE_COUNT)
  #define NAND0_FSJBUF (NAND0_FAT_JOURNAL      * 512)

  static uint32_t     nand0_cache[NAND0_CSZ/4 + NAND0_FSJBUF/4] __AT_NAND0;
  static PAGE_CACHE   nand0_capg [NAND0_PAGE_CACHE  + 1];
  static BLOCK_CACHE  nand0_cabl [NAND0_BLOCK_CACHE + 2];
  static uint32_t     nand0_ttsn [NAND_TSN_SIZE(NAND0_BLOCK_COUNT, NAND0_PAGE_SIZE)];

  #if !defined       (fs_nand0_mtx)
    #error "Mutex object for drive N0 is undefined."
  #endif
  static fsFAT_Volume fs_nand0_vol;
  #if (NAND0_FAT_JOURNAL)
  static FSJOUR       fs_nand0_fsj;
  #endif

  #if (NAND0_NAME_CACHE_SIZE > 0)
    #define NAND0_NAME_CACHE_MAX_DEPTH 8
    #define NAND0_NAME_CACHE_BUF_SIZE ((NAND0_NAME_CACHE_SIZE      * FAT_NCACHE_LINK_SZ) + \
                                       (NAND0_NAME_CACHE_MAX_DEPTH * FAT_NCACHE_USED_SZ) + \
                                                                     FAT_NCACHE_STAT_SZ)

    static uint32_t nand0_ncache_buf[NAND0_NAME_CACHE_BUF_SIZE/4];

    static NCACHE nand0_ncache = {
      NAND0_NAME_CACHE_MAX_DEPTH,
      NAND0_NAME_CACHE_BUF_SIZE,
      nand0_ncache_buf
    };
  #endif

  #if (NAND0_ECC_ONCHIP != 0)
    #define NAND0_ECC_TYPE         2  /* On-chip ECC uses ECC0 over Main+Spare */
    #define NAND0_ECC_PAGE_SIZE    15 /* Use virtual_page_size definitions     */
    #define NAND0_ECC_RESERVED     0  /* Reserved bits must be zero            */
    #define NAND0_ECC_CORRECT_BITS 0  /* Correctability level is not relevant  */
    #define NAND0_ECC_MAIN_CW_OFFS 0  /* Main area starts at page start        */
    #if (NAND0_ECC_VPAGE_LAYOUT == 0) /* Layout defines gap between each main  */
    #define NAND0_ECC_MAIN_CW_GAP  NAND0_ECC_VSPARE_SIZE
    #else
    #define NAND0_ECC_MAIN_CW_GAP  0
    #endif

  static const ARM_NAND_ECC_INFO nand0_ecc = {
    (NAND0_ECC_TYPE         & 0x0003),
    (NAND0_ECC_VPAGE_LAYOUT & 0x0001),
    (NAND0_ECC_VPAGE_COUNT  & 0x0007),
    (NAND0_ECC_PAGE_SIZE    & 0x000F),
    (NAND0_ECC_RESERVED     & 0x3FFF),
    (NAND0_ECC_CORRECT_BITS & 0x00FF),

    { NAND0_ECC_MAIN_CW_SIZE, NAND0_ECC_SPARE_CW_SIZE },
    { NAND0_ECC_DATA_SIZE,    0                       },
    { NAND0_ECC_DATA_OFFS,    0                       },
    { NAND0_ECC_VMAIN_SIZE,   NAND0_ECC_VSPARE_SIZE   },
    { NAND0_ECC_MAIN_CW_OFFS, NAND0_ECC_SPARE_CW_OFFS },
    { NAND0_ECC_MAIN_CW_GAP,  NAND0_ECC_SPARE_CW_GAP  },
    { NAND0_ECC_DATA_GAP,     0                       }
  };
  #endif

  static const NAND_DEVICE nand0_device = {
   &fs_nand0_handle.PgLay,
    NAND0_BUS_WIDTH,
    NAND0_DEV_NUM,
    NAND0_PAGE_SIZE,
    NAND0_BLOCK_COUNT,
    NAND0_PAGE_COUNT,
    NAND_SEC_BLOCK  (NAND0_PAGE_COUNT, NAND0_PAGE_SIZE),
    NAND_SEC_PAGE   (NAND0_PAGE_SIZE),
    NAND_ROW_CYCLES (NAND0_BLOCK_COUNT, NAND0_PAGE_COUNT),
    NAND_COL_CYCLES (NAND0_PAGE_SIZE),
    NAND0_SW_ECC,
    #if (NAND0_ECC_ONCHIP != 0)
     &nand0_ecc
    #else
      NULL
    #endif
  };

  /* NAND Flash Configuration */
  static NAND_FTL_CFG nand0_cfg = {
    /* Block Translation Table Space */
    1,
    NAND_BTT_SIZE (NAND0_BLOCK_COUNT),

    /* Data Space */
    NAND_BTT_SIZE (NAND0_BLOCK_COUNT) + 1,
    NAND0_BLOCK_COUNT - 1,

    /* Caching */
    NAND0_BLOCK_CACHE + 2,
    NAND0_PAGE_CACHE  + 1,
    NAND_TSN_SIZE(NAND0_BLOCK_COUNT, NAND0_PAGE_SIZE),
    { 0, 0 },

    /* Page buffer & Caches */
    (uint8_t *)&nand0_cache[(NAND0_CACHE_SIZE+1)*256],
    &nand0_cabl[0],
    (uint8_t *)&nand0_cache[(NAND0_CACHE_SIZE+1)*256+(NAND0_PAGE_CACHE+2)*NAND0_PAGE_SIZE/4],
    &nand0_capg[0],
    (uint8_t *)&nand0_cache[(NAND0_CACHE_SIZE+1)*256+NAND0_PAGE_SIZE/4],
    &nand0_ttsn[0]
  };

  /* NAND0 wrapper functions */
  static uint32_t nand0_Init (uint32_t mode) {
    return (ftl_Init (mode, &fs_nand0_handle));
  }
  static uint32_t nand0_UnInit (uint32_t mode) {
    return (ftl_UnInit (mode, &fs_nand0_handle));
  }
  static uint32_t nand0_RdSect (uint32_t sect, uint8_t *buf, uint32_t cnt) {
    uint32_t retv = ftl_ReadSect (sect, buf, cnt, &fs_nand0_handle);
    if (retv < 2)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static uint32_t nand0_WrSect (uint32_t sect, const uint8_t *buf, uint32_t cnt) {
    uint32_t retv = ftl_WriteSect (sect, buf, cnt, &fs_nand0_handle);
    if (retv < 2) return (true);
    else          return (false);
  }
  static uint32_t nand0_RdInfo (fsMediaInfo *info) {
    return (ftl_ReadInfo (info, &fs_nand0_handle));
  }
  static fsStatus nand0_DevCtrl (fsDevCtrlCode code, void *p) {
    return (ftl_DevCtrl (code, p, &fs_nand0_handle));
  }

  static FAT_DRV fs_nand0_drv = {
    nand0_Init,
    nand0_UnInit,
    nand0_RdSect,
    nand0_WrSect,
    nand0_RdInfo,
    nand0_DevCtrl
  };
#endif

是这几个函数吧,貌似感觉移植起来比较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 fs_config.h 里面的

#if (NAND0_ENABLE)

对,就是他们。

楼主:
好的,以后有空捣鼓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