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USB MSC能不能实现隐藏U盘功能

楼主(2020-01-14):
想做一个上位机与控制板通过USB通信并互传数据,USB MSC大容量存储设备作为一个U盘通过自己编写的上位机来操作数据。想请教一下能不能实现下面的功能:
STM32作为一个隐形U盘,插在电脑上,不显示U盘,只在设备管理器里看到一个USB设备。
此U盘的只能通过自己写的上位机来读写文件,以保证设备里文件的安全性,不被随意更改。
现在也在查资料,还请有研究过相关技术的大神给点思路。
感谢。

网友:
刚刚搜索资料,发现可以在U盘里面放个AutoRun的inf文件,可以自动运行,看看是否可以在这个上面做做文章,让你的U盘插入后自动运作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网友(2020-03-09):
可以实现,银行的U盾就是用的 MSC BOT协议传输的自定义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