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5全家桶] 备份下用模拟器生成的示波器的背景图,可以加速背景绘制

楼主(2020-01-15):
用GUI Draw Bitmap或者DMA2D都可以加速。

下面图片里面的虚线绘制是相当耗时间的。

楼主:
实测修改为位图绘制后的效果很明显,之前绘制要15-20ms完成,现在5ms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A:
串口屏就是这样做的,我感觉这个思路其实真的挺有道理,和查表非常类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屏就是这样做的,我感觉这个思路其实真的挺有道理,和查表非常类似啊

改用DMA2D做背景图绘制可以做到0.3到0.4ms,这个界面大小是800*500的4bit格式。

但是有个缺点,我是强行在应用层里面做的DMA2D优化,所以不能有效使用emWin自己的窗口裁剪功能。

楼主:
位图最终采用的颜色格式也非常考究,采用4bit:

采用1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