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uchGFX] 将TouchGFX集成到MDK的RTE开发环境中说明

楼主(2020-01-16):
1、下载使用STM32CubeMX更新TouchGFX软件包。

2、进入下载路径:

3、在下载的TouchGFX软件包里面有个文件STMicroelectronics.X-CUBE-TOUCHGFX.4.13.0.pack,双击安装即可。

最后打开MDK的RTE环境,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网友A(2020-03-30):
我试着操作了一下,已经集成到RTE中(效果如上图),然后在stm32cubemx中设置touchgfx,生成代码后,MDK工程文件列表中并没有增加touchgfx的文件。楼主有相关的介绍资料吗?我搜了一些没有找到文档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操作了一下,已经集成到RTE中(效果如上图),然后在stm32cubemx中设置touchgfx,生成代码后,MDK工 ...

V6群有个网友做的非常棒,我征求下他的意见,看看能不能发到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V6群有个网友做的非常棒,我征求下他的意见,看看能不能发到论坛。

网友同意了吗?

网友B:
回复yangskyhigh:
1:在stm32cubemx中设置touchgfx,生成代码后,MDK工程文件列表中并没有增加touchgfx的文件?
可以生成touchgfx,但最好mdk不编译,因为生成文件后,要打开touchgfx degign先编辑背景等,再在touchgfx degign生成code.
然后才可以在MDK下编译ok.
参考:https://blog.csdn.net/xingzhewan ... gCommendFromBaidu-1
参考:https://blog.csdn.net/baidu_33429980/article/details/104032773
这个可以下载试试,可以打开stmcube的文件,生成文件,再在touchgfx degign先编辑背景等,再在touchgfx degign生成code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yangskyhigh:
1:在stm32cubemx中设置touchgfx,生成代码后,MDK工程文件列表中并没有增加touchgfx的文 ...

谢谢,这两个移植教程我之前看过了
我的提问主要是针对顶楼的:即在RTE环境下选择了touchgfx,如果让MDK调用cubemx之后生成完整的系统工程文件,以及如何与RTX操作系统配合。目前看来是没有办法让它自动生成完整工程,手动添加可能是个办法。

ps:我是跟着坛主,一步步学习使用RTE环境使用RTX,这个开发过程是这样:
(1)安装MDK5.29和cubemx5.6,以及开发H743所需要的支持包和touchgfx包;
(2)在MDK中直接通过菜单建立工程,然后在顶楼那样界面中选择RTX操作系统、驱动以及选择cubemx来建立外设;
(3)通过(2)这一步界面中的一个按钮,自动调用并进入cubemx,设置外设、时钟、中间件等;
(4)关闭cubemx,退回到mdk环境,自动导入刚才cubemx的设置;
(5)添加自己写的代码,mdk编译系统。

上面(3)、(4)可能随时进行:通过cubemx修改外设参数,修改过程不影响mdk工程文件中用户自己写的部分。
目前来看,在(3)这一步配置了touchgfx之后,无法自动导入步骤(4)。

网友C(2022-02-28):
最新的4.18里面怎么找不到touchGFX的pack安装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两个移植教程我之前看过了
我的提问主要是针对顶楼的:即在RTE环境下选择了touchgfx,如果让MDK ...

最近我测试的也是一样的现象,不知楼主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的4.18里面怎么找不到touchGFX的pack安装包?

这个要从ST的官网下载TouchGFX的pack,然后MDK使用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要从ST的官网下载TouchGFX的pack,然后MDK使用即可。

不会显示在工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会显示在工程中。。。

没问题,你这里是不是没有安装上
我下面用的是MDK5.36加最新的4.18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你这里是不是没有安装上
我下面用的是MDK5.36加最新的4.18

硬汉你好,组件都安装了,就是没有出来对于的代码:
这是我的工程,如有时间,还请帮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