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滤波器频率选择

楼主(2020-01-16):
电机在运行时有一个频率影响电池电压采集
电池电压进到MCU做ADC滤波 滤波器频率怎选?
高通 低通 ?
截止频率要選多少 ?

网友:
有没采集出来的数据看下。在Matlab上先做个FFT看下。
要是影响不大,不用过滤的,程序做个过采样处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