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新增的STM32H723应该跟STM32F723系列差不多,内嵌了USB2.0高速PHY

楼主(2020-01-18):
今天早上醒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蹦出来这么一个问题。

大胆猜测,应该是跟F723差不多,内嵌USB2.0高速PHY

网友A(2020-06-30):
H723内置超大flash和超大ram,而且价格还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723内置超大flash和超大ram,而且价格还很好

淘宝没搜索到H723,请教H723要怎么购买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没搜索到H723,请教H723要怎么购买的?谢谢。

还没正式出,是ST的人来我们公司给的消息,只能说是性价比超高

网友C(2020-08-03):
新的CubeMX里面已经有这些型号的信息了:
主频550MHz,好像还是没有内置USB HS PH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CubeMX里面已经有这些型号的信息了:
主频550MHz,好像还是没有内置USB HS PHY

应该是带的,等待后续发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723内置超大flash和超大ram,而且价格还很好

前两天看到宣传资料上面 RAM都只有500多kB。要是ram再大些,就厉害了。

网友D:
NA,是不是还不能出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是不是还不能出货啊?

貌似还没有上线。

网友E:
现在与F429引脚兼容的芯片有哪些?
只知道有个F767还有H743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与F429引脚兼容的芯片有哪些?
只知道有个F767还有H743

CubeMX上可以查阅兼容型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CubeMX上可以查阅兼容型号

发现有个坑,最近在对比STM32F429IGT、STM32F769IGT、STM32H743IGT发现CubeMX上列表是完全兼容,但是真正对比引脚功能发现并不是完全兼容的,引脚功能并不是完全兼容的,但是电源晶振等这些是兼容的。其他型号没有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现有个坑,最近在对比STM32F429IGT、STM32F769IGT、STM32H743IGT发现CubeMX上列表是完全兼容,但是真正 ...

谢谢告知,看来还是差点意思。

网友(2020-09-23):
STM32H735 MCUs include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security features:

Crypto/hash hardware acceleration
Secure Firmware Install (SFI) embedded security services to authenticate and protect your software Ips while performing initial programming
Secure Boot Secure Firmware Update (SBSFU)
Power efficiency
Multi-power domain architecture enables different power domains to be set in low-power mode to optimize the power efficiency
Embedded SMPS to scale down the supply voltage. It can also be used to supply external circuitry and can also be combined with the LDO for specific use cases
USB regulator to supply the embedded physical layer (PHY)
147 μ/MHz typical @VDD = 3.3 V and 25 °C in Run mode (peripherals off)
3.5 μA typical in Standby mode (low-power mode)
1.45 *μA typical in VBAT mode without RTC, with 4 Kbytes backup (low-power mode)
Graphics
LCD-TFT controller interface with dual-layer support
Chrom-ART Accelerator™ enhances graphical content creation while saving core processing power, thus freeing up the MCU for other application needs
===============
内嵌USB PHY
USB regulator to supply the embedded physical layer (PHY)

网友G:
USB 2.0 high-speed/full-speed device/host/OTG controller with dedicated DMA, on-chip FS PHY and ULPI for external HS PHY

高速的PHY还要外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USB 2.0 high-speed/full-speed device/host/OTG controller with dedicated DMA, on-chip FS PHY and ULPI ...

H723和F723没有呼应上。

网友:
H725好像有内嵌PHY

网友:
官网找了一个信息,内置HS模式的USB PHY还是没有

ATMEL的(现在被microchip收购)第一次推出的M7内核的SAM E70/V70/S70系列时,就内置了USB-HS PHY

另:ASF4和ATMEL Start太难用了,和ST的软件生态差距有点大。

网友H(2022-09-13):
大佬,小弟也开始弄723,跑的各种问题,方便给点例程程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佬,小弟也开始弄723,跑的各种问题,方便给点例程程序不

下载STM32CubeH7,里面有一批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