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2984+STM32应用

楼主(2020-01-18):
我现在用的是LTC2984,上电延时后读取状态寄存器的的值,【主机从SDI 发读命令字节:0x03 状态寄存器地址: 0x00 0x00 然后读SDO输出的数据,SDO依次返回了 0x03 0x00 0x00 +状态寄存器的数据 】但返回状态寄存器的值总是0,看了遍资料也没头绪,请指点下我吧

DataSheet

网友:
帮顶下,这个芯片还真没用过。

楼主:
都放假了啊,帮我指点下思路呗

网友A:
我用过2983,我没有做延时,是不停读状态寄存器,直到B6位变成1,表示芯片完成上电,进入就绪状态

楼主(2020-03-16):
music1273 ,后来查到是硬件问题,少了原器件,但现在我的测试工程输出老是-999°,还有报一堆错误,能帮我看看吗,配置是LTC2984Demo自动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2983,我没有做延时,是不停读状态寄存器,直到B6位变成1,表示芯片完成上电,进入就绪状态

后来换了块硬件样板,没有问题了,但测试报配置参数错误,温度-999读,ADC超限,ADC错误,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配置参数我是用官方的软件自动生成的

楼主:
结帖,查出来是调试电路有点小错误导致的

楼主:
结帖,温度输出数据正常,查出来是手工搭的调试电路出了点小错误,芯片的两个脚没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帖,温度输出数据正常,查出来是手工搭的调试电路出了点小错误,芯片的两个脚没接地

谢谢楼主告知最终解决办法。

网友B(2020-08-03):
楼主,我用的是2986,按手册上说的是上电之后,芯片自己会完成启动,启动之后中断引脚应该是高电平。但是我做的板子上电之后一直是低电平。不知道楼主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2022-08-24):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用的是2986,按手册上说的是上电之后,芯片自己会完成启动,启动之后中断引脚应该是高电平。但是我 ...

同问,但我用的是LTC2983,上电后,拉高了复位脚后,中断脚是高电平,读取芯片的状态寄存器返回的值一直都是1,求解答

网友C(2022-09-23):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2983,我没有做延时,是不停读状态寄存器,直到B6位变成1,表示芯片完成上电,进入就绪状态

这类IC接热电偶准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类IC接热电偶准确吗?

准确收影响的因素很多,测试方法,热电偶本身精度,然后是IC本身误差,IC本身的误差可以看手册,手册里的数据还是比较可信的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A:
准确收影响的因素很多,测试方法,热电偶本身精度,然后是IC本身误差,IC本身的误差可以看手册,手册里的 ...

你好你用过LTC2983吗?可以把工程发我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帖,温度输出数据正常,查出来是手工搭的调试电路出了点小错误,芯片的两个脚没接地

你好关于LTC2984代码能发我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