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 ADC1 TM1触发200us触发,运行到 TIM1_Config()就死机,屏蔽就好了,帮看看配置那错了。

楼主(2020-01-19):
*********************************************************************************************************
*        函 数 名: TIM1_Config
*        功能说明: 配置TIM1,用于触发ADC,当前配置的100KHz触发频率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TIM1_Config(void)
{
        TIM_HandleTypeDef  htim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 = {0};

        /* 使能时钟 */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
                bsp.c 文件中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函数对时钟的配置如下:

*********************************************************************************************************
*        函 数 名: SystemClock_Config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SYSCLK(Hz)                     = 168000000 (CPU Clock)
*                    HCLK = SYSCLK / 1              = 168000000 (AHB1Periph)
*                    PCLK2 = HCLK / 2               = 84000000  (APB2Periph)
*                    PCLK1 = HCLK / 4               = 42000000  (APB1Periph)
*                    HSE Frequency(Hz)              = 25000000
*                   PLL_M                          = 8
*                    PLL_N                          = 336
*                    PLL_P                          = 2
*                    PLL_Q                          = 7
*                    VDD(V)                         = 3.3
*                    Flash Latency(WS)              = 5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168 000 000                 5000
    TIM12CLK = 168MHz/(Period + 1) / (Prescaler + 1) = 168MHz / (33599+1) /(0+1) = 5KHz
        -----------------------------------------------------------------------
    *********************************************************************************************************/
    HAL_TIM_Base_DeInit(&htim);

    htim.Instance = TIM1;
        htim.Init.Period            = 33600-1;
        htim.Init.Prescaler         = 0;
        htim.Init.ClockDivision     = 0;
        htim.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AL_TIM_Base_Init(&htim);

    s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 占空比50% */
    sConfig.Pulse = 16800;
    if(HAL_TIM_OC_ConfigChannel(&htim, &sConfig,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启动OC1 */
    if(HAL_TIM_OC_Start(&htim,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ADC
*        功能说明: ADC初始化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ADC(void)
{

        DMA_HandleTypeDef DMA_Init_Handle ={0} ;
        ADC_HandleTypeDef ADC_Handle ={0};
        ADC_ChannelConfTypeDef ADC_Config ={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通道1 2======================*/
    // 使能 GPIO 时钟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配置 IO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DMA Init 结构体参数 初始化--------------------------
    // ADC1使用DMA2,数据流0,通道0,这个是手册固定死的
    // 开启DMA时钟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 数据传输通道
    DMA_Init_Handle.Instance = DMA2_Stream0;
    // 数据传输方向为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_Handle.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DMA_Init_Handle.Init.

    // 外设寄存器只有一个,地址不用递增
    DMA_Init_Handle.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 存储器地址固定
    DMA_Init_Handle.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 // 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_Handl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        存储器数据大小也为半字,跟外设数据大小相同
    DMA_Init_Handle.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 循环传输模式
    DMA_Init_Handle.Init.Mode = DMA_CIRCULAR;
    // DMA 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个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DMA_Init_Handle.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禁止DMA FIFO        ,使用直连模式
    DMA_Init_Handle.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FIFO 大小,FIFO模式禁止时,这个不用配置
    DMA_Init_Handle.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_Handle.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DMA_Init_Handle.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
    // 选择 DMA 通道,通道存在于流中
    DMA_Init_Handle.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初始化DMA流,流相当于一个大的管道,管道里面有很多通道
    //HAL_DMA_Init(&DMA_Init_Handle);
       /* 初始化DMA */
    if(HAL_DMA_Init(&DMA_Init_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开启DMA2 Stream0的中断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0_IRQn, 2, 0);    //DMA1_Stream1_IRQn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0_IRQn);

    /* 关联ADC句柄和DMA句柄 */
        __HAL_LINKDMA(&ADC_Handle, DMA_Handle, DMA_Init_Handle);

/* ## - 4 - 配置ADC ########################################################### */
    // 开启ADC时钟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 -------------------ADC Init 结构体 参数 初始化------------------------
    // ADC1
    ADC_Handle.Instance = ADC1;
    // 时钟为fpclk 4分频
    ADC_Handle.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PRESCALER_PCLK_DIV4;
    // ADC 分辨率
    ADC_Handle.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扫描模式,多通道采集才需要
    ADC_Handle.Init.ScanConvMode = ENABLE;
    // 连续转换
    ADC_Handle.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ENABLE;  定时器触发转换
    // 非连续转换
    ADC_Handle.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非连续转换个数
    ADC_Handle.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0;
    //禁止外部边沿触发
    ADC_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使用软件触发,外部触发不用配置,注释掉即可
    ADC_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数据右对齐                                     //ADC_EXTERNALTRIG_T1_CC1 ADC_EXTERNALTRIG2_T2_TRGO;
    ADC_Handle.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转换通道个数
    ADC_Handle.Init.NbrOfConversion = 2;     //2个通道My_NOFCHANEL
    //使能连续转换请求
    ADC_Handle.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转换完成标志
    ADC_Handle.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DISABLE; ADC_EOC_SEQ_CONV;//
    // 初始化ADC
    HAL_ADC_Init(&ADC_Handle);
    //---------------------------------------------------------------------------
    // 配置 ADC 通道1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3个时钟周期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0;
    ADC_Config.Rank         = 1;
    ADC_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采样时间间隔
    ADC_Config.Offset       = 0;
    if(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配置 ADC 通道2转换顺序为2,第二个转换,采样时间为3个时钟周期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1;
    ADC_Config.Rank         = 2;
    ADC_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CYCLES; // 采样时间间隔
    ADC_Config.Offset       = 0;
    if(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 5 - 配置ADC的定时器触发 ####################################### */
   TIM1_Config();  //定时器触发 200us 触发一次    5khz

  /* ## - 6 - 启动ADC的DMA方式传输 ####################################### */   //每个通道采集100次
        if (HAL_ADC_Start_DMA(&ADC_Handle,(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2*100)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楼主:
配置的是5KHZ触发频率,双通道采集50HZ交流电压,每个周期采集100个点,进行有效值计算。采用定时器触发TIM1触发ADC1转换,DMA2搬运到内存,一回处理200个数据。

楼主:
改改可以执行了
#include "bsp.h"
#include "arm_math.h"

#define M 2      //两个通道
#define N 64    //64个采集点
#define vol_offset 1862 //偏执电压  1.5V  x=1.5/3.3*4096

///* 变量 ----------------------------------------------------------------------*/

TIM_HandleTypeDef  tim_htim ={0};
ADC_HandleTypeDef ADC_Handle ={0};
DMA_HandleTypeDef DMA_Init_Handle ={0} ;
char dma_flag =0;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N][2]={0};//定义数组采集值   每个通道每20ms采集100点
//vu16 AD_Value[N][M]; //[50][4]用来存放ADC转换结果,也是DMA的目标地址
float After_filter[2]; //用来存放求平均值之后的结果
float32_t RMS_V[N]; //电压转换完成后的实际电压值
uint32_t AD_Data[2];    //必须是UINT32_T否则 只有1/4的值
float32_t q_rms[2];
__IO uint16_t g_tNetVoltage; //网压
__IO uint16_t g_tNetCurrent; //互感器电流
*********************************************************************************************************
*        函 数 名: TIM1_Config
*        功能说明: 配置TIM1,用于触发ADC,当前配置的100KHz触发频率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static void TIM1_Config(u16 arr,u16 psc)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 = {0};

        /* 使能时钟 */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
                bsp.c 文件中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函数对时钟的配置如下:

*********************************************************************************************************
*        函 数 名: SystemClock_Config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SYSCLK(Hz)                     = 168000000 (CPU Clock)
*                    HCLK = SYSCLK / 1              = 168000000 (AHB1Periph)
*                    PCLK2 = HCLK / 2               = 84000000  (APB2Periph)
*                    PCLK1 = HCLK / 4               = 42000000  (APB1Periph)
*                    HSE Frequency(Hz)              = 25000000
*                   PLL_M                          = 8
*                    PLL_N                          = 336
*                    PLL_P                          = 2
*                    PLL_Q                          = 7
*                    VDD(V)                         = 3.3
*                    Flash Latency(WS)              = 5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3200  312.5us
                                                       168 000 000                 5000
    TIM12CLK = 168MHz/(Period + 1) / (Prescaler + 1) = 168MHz / (33599+1) /(0+1) = 5KHz
        -----------------------------------------------------------------------
    *********************************************************************************************************/
    HAL_TIM_Base_DeInit(&tim_htim);

  tim_htim.Instance = TIM1;
        tim_htim.Init.Period            =arr;//52500-1;//33600-1;
        tim_htim.Init.Prescaler         = psc;
        tim_htim.Init.ClockDivision     = 0;
        tim_htim.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htim.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AL_TIM_Base_Init(&tim_htim);

    s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 占空比50% */
    sConfig.Pulse = (arr+1)/2;
    if(HAL_TIM_OC_ConfigChannel(&tim_htim, &sConfig,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启动OC1 */
    if(HAL_TIM_OC_Start(&tim_htim,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        函 数 名: bsp_InitADC
*        功能说明: ADC初始化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bsp_InitADC(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ADC_Config ={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通道1 2======================*/
    // 使能 GPIO 时钟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 配置 IO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NALO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 ------------------DMA Init 结构体参数 初始化--------------------------
    // ADC1使用DMA2,数据流0,通道0,这个是手册固定死的
    // 开启DMA时钟

      __HAL_RCC_DMA2_CLK_ENABLE();

    // 数据传输通道
    DMA_Init_Handle.Instance = DMA2_Stream0;
                // 选择 DMA 通道,通道存在于流中
    DMA_Init_Handle.Init.Channel = DMA_CHANNEL_0;
    //初始化DMA流,流相当于一个大的管道,管道里面有很多通道

    // 数据传输方向为外设到存储器
    DMA_Init_Handle.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DMA_Init_Handle.Init

    // 外设寄存器只有一个,地址不用递增
    DMA_Init_Handle.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 存储器地址固定
    DMA_Init_Handle.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 // 外设数据大小为半字,即两个字节
    DMA_Init_Handle.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        存储器数据大小也为半字,跟外设数据大小相同
    DMA_Init_Handle.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 循环传输模式
    DMA_Init_Handle.Init.Mode = DMA_CIRCULAR;
    // DMA 传输通道优先级为高,当使用一个DMA通道时,优先级设置不影响
    DMA_Init_Handle.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禁止DMA FIFO        ,使用直连模式
    DMA_Init_Handle.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 FIFO 大小,FIFO模式禁止时,这个不用配置
//    DMA_Init_Handle.Init.FIFOThreshold = DMA_FIFO_THRESHOLD_HALFFULL;
//    DMA_Init_Handle.Init.MemBurst    = DMA_MBURST_SINGLE;
//    DMA_Init_Handle.Init.PeriphBurst = DMA_PBURST_SINGLE;

    //HAL_DMA_Init(&DMA_Init_Handle);
       /* 初始化DMA */
    if(HAL_DMA_Init(&DMA_Init_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开启DMA2 Stream0的中断 */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0_IRQn, 2, 0);    //DMA1_Stream1_IRQn
//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0_IRQn);
    /* DMA interrupt init */
  /* DMA2_Stream0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__HAL_DMA_ENABLE_IT(&DMA_Init_Handle,DMA_IT_TC);                  //开启发送完成中断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0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0_IRQn);

    /* 关联ADC句柄和DMA句柄 */

                __HAL_LINKDMA(&ADC_Handle, DMA_Handle, DMA_Init_Handle);

                        //__HAL_DMA_ENABLE_IT(&DMA_Init_Handle,DMA_IT_TC);                  //开启发送完成中断
      /* 开启DMA2 Stream0的中断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2_Stream0_IRQn, 1, 0);
  HAL_NVIC_EnableIRQ(DMA2_Stream0_IRQn);

  //__HAL_LINKDMA(adcHandle,DMA_Handle,hdma_adc1);
/* ## - 4 - 配置ADC ########################################################### */
    // 开启ADC时钟

     __HAL_RCC_ADC1_CLK_ENABLE();
    // -------------------ADC Init 结构体 参数 初始化------------------------

    ADC_Handle.Instance = ADC1;

    // 时钟为fpclk 4分频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ADC_Handle.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ADC_CLOCKPRESCALER_PCLK_DIV4;
    // ADC 分辨率
    ADC_Handle.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 扫描模式,多通道采集才需要
    ADC_Handle.Init.ScanConvMode = ENABLE;
    // 连续转换
    ADC_Handle.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ENABLE;  定时器触发转换
    // 非连续转换
    ADC_Handle.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非连续转换个数
    ADC_Handle.Init.NbrOfDiscConversion   = 1;
                //ADC_Handle.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禁止外部边沿触发
    ADC_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RISING;//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使用软件触发,外部触发不用配置,注释掉即可
    ADC_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数据右对齐                                     //ADC_EXTERNALTRIG_T1_CC1 ADC_EXTERNALTRIG2_T2_TRGO;
    ADC_Handle.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转换通道个数
    ADC_Handle.Init.NbrOfConversion = 2;     //2个通道My_NOFCHANEL
    //使能连续转换请求
    ADC_Handle.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ENABLE;
    //转换完成标志
    ADC_Handle.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DISABLE; ADC_EOC_SEQ_CONV;//

        // 初始化ADC        ********************************************************************
    //HAL_ADC_Init(&ADC_Handle);
                //ADC_Handle.Init.
                 /* 初始化ADC */
        if (HAL_ADC_Init(&ADC_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配置 ADC 通道1转换顺序为1,第一个转换,采样时间为3个时钟周期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0;
    ADC_Config.Rank         = 1;
    ADC_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5CYCLES;//ADC_SAMPLETIME_3CYCLES;// 采样时间间隔
    ADC_Config.Offset       = 0;
    if(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配置 ADC 通道2转换顺序为2,第二个转换,采样时间为3个时钟周期
    ADC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1;
    ADC_Config.Rank         = 2;
    ADC_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5CYCLES;//ADC_SAMPLETIME_3CYCLES; // 采样时间间隔
    ADC_Config.Offset       = 0;
    if(HAL_ADC_ConfigChannel(&ADC_Handle, &ADC_Config)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 5 - 配置ADC的定时器触发 ####################################### */
   TIM1_Config(52500-1,1-1);  /*定时器触发 312.5us 触发一次    3200hz*/

  /* ## - 6 - 启动ADC的DMA方式传输 ####################################### */   //每个通道采集64次
        if (HAL_ADC_Start_DMA(&ADC_Handle,(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2*64)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修改后程序可以执行了,开启DMA中断设置必须正在__HAL_LINKDMA(&ADC_Handle, DMA_Handle, DMA_Init_Handle)后面.

下面是中断函数,这种写法对不住,采集后再开定时器DMA
*********************************************************************************************************
*        函 数 名: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        功能说明: DMA2 Stream0中断服务程序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 传输完成中断 */
   //if((DMA1->LISR & DMA_FLAG_TCIF1_5) != RESET)
        //
     if((DMA2->LISR & DMA_FLAG_TCIF0_4) != RESET)
   {

                     HAL_TIM_OC_Stop(&tim_htim,TIM_CHANNEL_1);
                     HAL_ADC_Stop_DMA(&ADC_Handle);

      // ADC_Deal();  //有效值计算
       dma_flag =1;
       //与标志获取函数__HAL_TIM_GET_FLAG对应的清除函数是__HAL_LPTIM_CLEAR_FLAG
                 //ADC_Filter();

                /* 清除标志 */
                DMA2->LIFCR = DMA_FLAG_TCIF0_4;

   }
//

//        /* 传输错误中断 */
//        if((DMA2->LISR & DMA_FLAG_TCIF0_4) != RESET)
//        {
//                /* 清除标志 */
//                DMA2->LIFCR = DMA_FLAG_TCIF0_4;
//        }

//        /* 直接模式错误中断 */
//        if((DMA2->LISR & DMA_FLAG_DMEIF0_4) != RESET)
//        {
//                /* 清除标志 */
//                DMA2->LIFCR = DMA_FLAG_DMEIF0_4;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改可以执行了
#include "bsp.h"
#include "arm_math.h"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