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请教关于IAR使用以太网的问题

楼主(2020-01-19):
//__attribute__((at(0x30040000)))
//以太网描述符和缓冲区
//__attribute__((at(0x30040000)))
__no_init ETH_DMADescTypeDef  DMARxDscrTab[ETH_RX_DESC_CNT] @ 0x30040000;      //以太网Rx DMA描述符
//__attribute__((at(0x30040060)))
__no_init ETH_DMADescTypeDef  DMATxDscrTab[ETH_TX_DESC_CNT] @ 0x30040060;      //以太网Tx DMA描述符
//__attribute__((at(0x30040200)))
__no_init uint8_t Rx_Buff[ETH_RX_DESC_CNT][ETH_RX_BUFFER_SIZE] @ 0x30040200;  //以太网接收缓冲区

mdk可以用,iar改成这样 以太网通讯不了。是什么问题?其他代码都一样 就是这个地址因为方式不一样 修改了。

网友:
直接使用新版HAL1.7.0软件包里面的以太网例子即可,测试NUCLEO里面的IAR版,之前我用过没问题,你参考下。

楼主:
好的 HAL1.7.0哪里可以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HAL1.7.0哪里可以下载的

ST官网下载STM32Cube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