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Prog] STM32CubeProgrammer升级至V2.3.0版本后,启动出错

楼主(2020-01-21):
说明:
1、卸载原来的版本,升级到了V2.3.0版本。
2、弹出如下错误对话框
3、重装java(版本jre-8u231-windows-x64)无效

网友:
昨天我还特地将这个软件从机械硬盘删除了,安装到固态硬盘上,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你那里有问题的话,可以考虑重新安装下java软件包

楼主:
STM32CubeProgrammer重装n遍,从1.1、1.4、2.1、2.3
java 32位、64位 反复安装
无果,而STM32CubeMX和STM32CubeIDE正常
请救助,救助!

网友A(2020-11-16):
引用 楼主:
STM32CubeProgrammer重装n遍,从1.1、1.4、2.1、2.3
java 32位、64位 反复安装
无果:' ...

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解决了吗,我也是这种情况

下载最新额2.5.0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最新额2.5.0试试。

我也折腾1天了,最新的2.5.0也一样,启动不了。各种java反复安装都没用。就差重装win10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折腾1天了,最新的2.5.0也一样,启动不了。各种java反复安装都没用。就差重装win10系统了。

大概率是java环境有问题,我这里是win7 64bit,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折腾1天了,最新的2.5.0也一样,启动不了。各种java反复安装都没用。就差重装win10系统了。

对啊,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A:
官方表示STM32CubeProgrammer 2.6.0将不再需要额外配置java环境,等2.6.0发布吧。
https://community.st.com/s/quest ... lu8-jre-recommend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表示STM32CubeProgrammer 2.6.0将不再需要额外配置java环境,等2.6.0发布吧。
https://community.st.c ...

给力,去掉好啊,要不安装太繁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