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 低功耗相关

楼主(2020-01-22):
请教硬汉哥,V7文档中H7的低功耗部分什么时候会开始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做了LPTIM的低功耗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extra=page%3D1
...

期待LPUART部分

网友:
你不说,我都忘了还有这个低功耗外设。HRTIM正好了,就做下LPUART

楼主:
不仅仅是外设,我是指的H7下的系统低功耗模式。比如M7和M4 都休眠或者各自单独休眠,以及主频及部分外设可配置状态下的功耗能做到多少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仅仅是外设,我是指的H7下的系统低功耗模式。比如M7和M4 都休眠或者各自单独休眠,以及主频及部分外设可 ...

1、低功耗外设就是在低功耗系统模式下工作的,学习它们就是在学习系统低功耗模式。
2、功耗能做到多少,看数据手册即可,有详细的测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