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TIM] STM32H7的HRTIM时钟源选择

楼主(2020-01-28):
主要支持两种,一个是TIMCLK,另一个是CPUCLK

#define RCC_HRTIM1CLK_TIMCLK                (0x00000000U)
#define RCC_HRTIM1CLK_CPUCLK                RCC_CFGR_HRTIMSEL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HRTIM1;
PeriphClkInitStruct.Hrtim1ClockSelection = RCC_HRTIM1CLK_CPUCLK;//RCC_HRTIM1CLK_CPUCLK  RCC_HRTIM1CLK_TIMCLK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

其中CPUCLK是系统内核主频。而TIMCLK是TIM2时钟,内核时钟的一半。

网友:
新年快乐

网友(2020-07-30):
楼主又是你呀,我在实现这个功能,想弄出个100MHZ的波形,选择的时钟源是400MHZ,分频系数是HRTIM_PRESCALERRATIO_MUL2(乘2),period是8,pulse是4。这样算来,输出的波形应该是400*2/8=100M,但是却只有50MHZ,乘四后才变成100MHZ

网友:
楼主又见面了,我在实现这个功能,设置时钟源为cpuck400MHZ,分频系数是乘2,period是8,这样算来应该是输出100MHZ,但是只有50M,换成乘4后,才变为100M.
而我把时钟源换成200MHZ后,发现频率降低一倍。综合来看,感觉是时钟源被二分频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上面的问题我已经找到答案了,选择定时器的PWM波的话,就不会出现时钟源被二分频的现象,是因为输出比较模式下,周期会减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问题我已经找到答案了,选择定时器的PWM波的话,就不会出现时钟源被二分频的现象,是因为输出比较模 ...

你应用错误导致的,H7系列仅支持分频,不支持配置时倍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应用错误导致的,H7系列仅支持分频,不支持配置时倍频。

谢谢您的回答,这个我也注意到了,但是使用倍频没有出错,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这个我也注意到了,但是使用倍频没有出错,我也不明白为什么

这个属于超频,没有研究价值和参考依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属于超频,没有研究价值和参考依据。

好的,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问题我已经找到答案了,选择定时器的PWM波的话,就不会出现时钟源被二分频的现象,是因为输出比较模 ...

原来如此,我之前也一直搞不懂,还以为是ST的bug。

网友B(2021-08-16):
为啥我不管配置HRTIM的时钟源选择两个中的任何一个,出来的pwm频率都是一样的,都是以RCC_HRTIM1CLK_TIMCLK为准,用的是cubemx配置的,5.6.0版本,使用的是NUCLEO-H743ZI2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不管配置HRTIM的时钟源选择两个中的任何一个,出来的pwm频率都是一样的,都是以RCC_HRTIM1CLK_TIMCLK ...

什么意思,你的PWM时钟频率不可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你的PWM时钟频率不可调?

频率是可以调的,理论上同样的参数,选择两种时钟源,出来的pwm频率应该是不一样的吧,一个是另外一个的两倍,现在就单纯切换时钟源,量出来的波形频率居然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是可以调的,理论上同样的参数,选择两种时钟源,出来的pwm频率应该是不一样的吧,一个是另外一个的 ...

明白你的意思了,今晚或者明天有时间我测试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了,今晚或者明天有时间我测试下。

好的,有结果,麻烦回复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有结果,麻烦回复下哈

帮你测试了,使用最新版HAL库可解决,推荐用1.9.0及其以上版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帮你测试了,使用最新版HAL库可解决,推荐用1.9.0及其以上版本。

使用最新的HAL库可以了,感谢感谢!

网友B(2021-11-03):
引用 网友B:
使用最新的HAL库可以了,感谢感谢!

后面应用时,我在配置8路通道输出相同的波形,其中A通道输出的两路为啥比BCD三路输出的波形用示波器量相位要滞后,按理说应该完全重叠的。各个通道的两路我都是设置成独立模式。使用下面的函数开启。
void enable_HTRIM_all_channel(void)
{
        HAL_HRTIM_WaveformOutputStart(&hhrtim,HRTIM_OUTPUT_TA1|HRTIM_OUTPUT_TA2|
                                                                                                    HRTIM_OUTPUT_TB1|HRTIM_OUTPUT_TB2|
                                                                                                    HRTIM_OUTPUT_TC1|HRTIM_OUTPUT_TC2|
                                                                                                    HRTIM_OUTPUT_TD1|HRTIM_OUTPUT_TD2);

        HAL_HRTIM_WaveformCounterStart(&hhrtim,HRTIM_TIMERID_TIMER_A|
                                                                                                    HRTIM_TIMERID_TIMER_B|
                                                                                                    HRTIM_TIMERID_TIMER_C|
                                                                                                    HRTIM_TIMERID_TIMER_D);

}
用的是stm32h750vbt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应用时,我在配置8路通道输出相同的波形,其中A通道输出的两路为啥比BCD三路输出的波形用示波器量相 ...

这个试试,我测试过正常。

STM32H7的HRTIM配置输出5组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波形,同时5组互补输出也是没问题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211&fromuid=58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试试,我测试过正常。

STM32H7的HRTIM配置输出5组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波形,同时5组互补输出也 ...

我看了链接里面的内容,用的是基础模式,我现在用的是HAL_Waveform methods,所有的通道都用上了,同一个time的两个通道配成独立模式,所有的参数都一样,用cubemx配置的,发现timeA的两个通道出来的波和其他的通道就是不同步,其他的都同步。实在搞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链接里面的内容,用的是基础模式,我现在用的是HAL_Waveform methods,所有的通道都用上了,同一个t ...

这个得实际测试下了,回头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得实际测试下了,回头我试试。

好的,困扰我一两个礼拜了。

网友C(2023-03-08):
引用 楼主:
帮你测试了,使用最新版HAL库可解决,推荐用1.9.0及其以上版本。

硬汉哥 最新的HAL库在哪里找啊,我现在也是遇到了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 最新的HAL库在哪里找啊,我现在也是遇到了这个情况

st 官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 最新的HAL库在哪里找啊,我现在也是遇到了这个情况

https://www.st.com/en/embedded-software/stm32cubeh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