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TIM] STM32H7的HRTIM没有倍频功能,最高480MHz,不像F3或者G4可以到5GHz

楼主(2020-01-30):
比较:

分频说明:

H7的HAL库中,仅后三个参数有意义:
#define HRTIM_PRESCALERRATIO_MUL32    (0x00000000U)  /*!< fHRCK: fHRTIM x 32U = 4.608 GHz - Resolution: 217 ps - Min PWM frequency: 70.3 kHz (fHRTIM=144MHz) */
#define HRTIM_PRESCALERRATIO_MUL16    (0x00000001U)  /*!< fHRCK: fHRTIM x 16U = 2.304 GHz - Resolution: 434 ps - Min PWM frequency: 35.1 KHz (fHRTIM=144MHz) */
#define HRTIM_PRESCALERRATIO_MUL8     (0x00000002U)  /*!< fHRCK: fHRTIM x 8U = 1.152 GHz - Resolution: 868 ps - Min PWM frequency: 17.6 kHz (fHRTIM=144MHz)  */
#define HRTIM_PRESCALERRATIO_MUL4     (0x00000003U)  /*!< fHRCK: fHRTIM x 4U = 576 MHz - Resolution: 1.73 ns - Min PWM frequency: 8.8 kHz (fHRTIM=144MHz)    */
#define HRTIM_PRESCALERRATIO_MUL2     (0x00000004U)  /*!< fHRCK: fHRTIM x 2U = 288 MHz - Resolution: 3.47 ns - Min PWM frequency: 4.4 kHz (fHRTIM=144MHz)    */
#define HRTIM_PRESCALERRATIO_DIV1     (0x00000005U)  /*!< fHRCK: fHRTIM = 144 MHz - Resolution: 6.95 ns - Min PWM frequency: 2.2 kHz (fHRTIM=144MHz)         */
#define HRTIM_PRESCALERRATIO_DIV2     (0x00000006U)  /*!< fHRCK: fHRTIM / 2U = 72 MHz - Resolution: 13.88 ns- Min PWM frequency: 1.1 kHz (fHRTIM=144MHz)     */
#define HRTIM_PRESCALERRATIO_DIV4     (0x00000007U)  /*!< fHRCK: fHRTIM / 4U = 36 MHz - Resolution: 27.7 ns- Min PWM frequency: 550Hz (fHRTIM=144MHz)        */

网友:
F334是144M*32=4.68G,不到5G;

网友A(2020-07-11):
实际使用时,H7也可以倍频,与F334一样。不知道是否有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使用时,H7也可以倍频,与F334一样。不知道是否有副作用。

H7不可以倍频,最高只能和主频一样。

网友A:
我试过了,绝对可以倍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了,绝对可以倍频。

网友B:
这个倍频到G一般什么做什么用?今天才知道竟然还能到G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倍频到G一般什么做什么用?今天才知道竟然还能到G级!

他们官方有个应用笔记的,主要用于数字电源、 照明,电源耗材,太阳能逆变器和无线充电等应用场合
其中数字电源最多,案例也多些

网友C:
在照明行业打混这么久,,从来没听说PWM需要上GHZ的,,这得多高端的产品。
测试频闪的仪器基本都是20K以下的频率。

MCU引脚翻转频率能跟得上吗?
这么高的频率 哪里去找高速,大功率的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照明行业打混这么久,,从来没听说PWM需要上GHZ的,,这得多高端的产品。
测试频闪的仪器基本都是20K以 ...

不是直接输出,是方便内部做细分。

网友D(2023-07-11):
这个5Ghz主频可以用作输入捕获吗? 分辨率可以达到ps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5Ghz主频可以用作输入捕获吗? 分辨率可以达到ps级?

这个是芯片里面的一个PLL倍频器实现。不能实现ps级输入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