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关于H750的启动地址

楼主(2020-01-31):
看硬汉的《用户手册》,讲到BOOT_ADD0,BOOT_ADD1是控制H750的启动地址的,在SYSCFG寄存器的U2,U3里有这两个值。但是在reference manual的flash一章里,也有和BOOT_ADD0,BOOT_ADD1相关的寄存器:FLASH_BOOT_CURR,FLASH_BOOT_PRGR。我看debug时的实际值,如附图所示,flash寄存器的值是0x800,0x1ff0,Syscfg寄存器的值都是0。而hal库的这个函数:HAL_SYSCFG_CM7BootAddConfig(SYSCFG_BOOT_ADDR0, 0x800)  是设置SYSCFG函数的BOOT_ADD0,BOOT_ADD1.
这两个位置的寄存器是什么关系,哪个起作用?
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的板子上电后找不到仿真器,除非把boot接到高电平,再reset才能找到。这个问题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的板子问题有点多啊,建议重新设计一版吧。

当前可以把板子上面所有外设都吹下来,仅焊接电源,电阻,电容等排查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使用SYSCFG配置,也可以使用Flash boot cfg配置,从手册里面的说明来看没有区别。

芯片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如果BOOT = 0,那么ADD0应该一致,而BOOT = 1,那么ADD1应该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