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emWin] VS2019打开emWin模拟器注意事项(VS2015,VS2017,VS2013同样适用)

楼主(2020-02-04):
这里以emWin6.10模拟器和VS2019为例进行说明。

VS高版本使用emWin模拟器这么麻烦,只能说VS各个版本之间兼容性略差,非得要设置一番次才可以正常打开低版本。

按照SEGGER的如下说明操作即可:

1、解压软件包,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时弹出这个:

2、打开属性:

3、附加依赖项填写legacy_stdio_definitions.lib,设置完毕记得点击确定。

忽略所有默认库部分选择:否,忽略特定默认库选择填写: LIBC.lib;LIBCMTD.lib,设置完毕后记得点击确定。

4、印象具有安全异常处理程序部分选择:否,设置完毕后记得点击确定。

5、启动本地调试:

6、效果: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A:
我用的vs2013  编译的时候报错了  打不开legacy_stdio_definitions.lib文件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文件在哪  硬汉你有碰到过嘛

网友(2020-05-08):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vs2013  编译的时候报错了  打不开legacy_stdio_definitions.lib文件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个文件在哪 ...

搜索vs安装目录下是否有该文件

网友B(2022-01-26):
在VS 2022下按照官方配置方法,也是OK的

网友C(2022-08-29):
刚安装了vs2019配置,正常编译,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安装了vs2019配置,正常编译,谢谢分享

VS2022 也可以用,感谢硬汉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