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AND FLASH读写地址偏移的问题。

楼主(2020-02-04):
#define NAND_PAGE_SIZE 0x800
void Nand()
{
        //HAL_NAND_Reset(&hnand1);
        //HAL_NAND_Read_ID(&hnand1, &NAND_ID);

        WriteReadAddr.Plane = 0x00;
        WriteReadAddr.Block = 0x01;
        WriteReadAddr.Page = 0x00;

        ret = HAL_NAND_Erase_Block(&hnand1,&WriteReadAddr);

        for (i = 0; i < NAND_PAGE_SIZE; i++ )
        { txBuf[i] = i; }
        HAL_Delay(100);
        ret = HAL_NAND_Write_Page(&hnand1, &WriteReadAddr, txBuf, 1);
        memset(rxBuf, 0, NAND_PAGE_SIZE);
        ret = HAL_NAND_Read_Page(&hnand1, &WriteReadAddr, rxBuf, 1);

}
代码如上,我连续的给NAND内部一个页面写入数据后再读出,发现读出后的数据,在数组的下标为99,100零几的位置才出现(每次读取后偏移的位置不固定),请问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呢?望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参考我这个的底层API搞搞看:

【原创开源应用第2期】基于RL-USB和RL-FlashFS的完整NAND解决方案,稳定好用,可放心用于产品批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11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我这个的底层API搞搞看:

【原创开源应用第2期】基于RL-USB和RL-FlashFS的完整NAND解决方案,稳定好 ...

你好,我的底层驱动是用CUBEMX直接生成的,我没有改动,会是驱动的问题吗?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要使用MDK的FLASHFS功能,是不是必须用MDK-Professional版本?从哪里获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底层驱动是用CUBEMX直接生成的,我没有改动,会是驱动的问题吗?另外再请教一个问题,如果要使 ...

1、会
2、不需要,plus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会
2、不需要,plus也可以。

额。。那么为什么我的MDK5无法使用文件系统,没有CORE,点击到显示的是黄色(正常是绿色)。我看了一个介绍,说FLASH文件系统只在MDK-PRO版本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那么为什么我的MDK5无法使用文件系统,没有CORE,点击到显示的是黄色(正常是绿色)。我看了一个介 ...

这个是MDK5的,最新版FlashFS:
基于V7的新版RL-USB和RL-FlashFS的NAND完整解决方案,实现更简单,用户仅需初始化FMC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277

这个是MDK4的,老版FlashFS:

【原创开源应用第2期】基于RL-USB和RL-FlashFS的完整NAND解决方案,稳定好用,可放心用于产品批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18

就帮你这么多吧,剩下自己研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DK5的,最新版FlashFS:
基于V7的新版RL-USB和RL-FlashFS的NAND完整解决方案,实现更简单,用户 ...

多谢版主,支持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MDK5的,最新版FlashFS:
基于V7的新版RL-USB和RL-FlashFS的NAND完整解决方案,实现更简单,用户 ...

还有个问题:MDK中开启FLASHFS好像必须要求开启RTX,难道文件系统需要OS的支持?如果我想用FREERTOS怎么办呢?因为我想用CUBEMX做配置,只是想用MDK的文件系统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MDK中开启FLASHFS好像必须要求开启RTX,难道文件系统需要OS的支持?如果我想用FREERTOS怎么 ...

直接放弃CubeMX,感觉CubeMX把你拴住了,导致你只能Cube支持啥,你用啥。

FlahFS支持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