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TIM] 今天完成V7用户手册更新的两章HRTIM(已经发布)

楼主(2020-02-05):
白了再复查下,就可以了。

ps:已经发布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

网友A(2021-04-27):
请教硬汉哥,HRTIM我用的简单模式下输出一路PWM波形,但发现在程序中无法动态修改输出频率。仿真发现明明对应的寄存器已经该为新设置的值了,但不知为何就是不起作用。
(重新设置前停止PWM输出,停止定时器,甚至HAL_HRTIM_MspDeInit都试过了,都不起作用)。
你是否遇到过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硬汉哥,HRTIM我用的简单模式下输出一路PWM波形,但发现在程序中无法动态修改输出频率。仿真发现明明对 ...

你的程序是怎么动态修改的,貌似是程序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程序是怎么动态修改的,貌似是程序问题。

void MX_HRTIM_Init(void)
{
  HRTIM_TimeBaseCfgTypeDef pTimeBaseCfg = {0};
  HRTIM_SimplePWMChannelCfgTypeDef pSimplePWMChannelCfg = {0};

  hhrtim.Instance = HRTIM1;
  hhrtim.Init.HRTIMInterruptResquests = HRTIM_IT_NONE;
  hhrtim.Init.SyncOptions = HRTIM_SYNCOPTION_NONE;
  if (HAL_HRTIM_Init(&hhrtim)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TimeBaseCfg.Period = 31250;
  pTimeBaseCfg.RepetitionCounter = 0x00;
  pTimeBaseCfg.PrescalerRatio = HRTIM_PRESCALERRATIO_DIV1;
  pTimeBaseCfg.Mode = HRTIM_MODE_CONTINUOUS;
  if (HAL_HRTIM_TimeBaseConfig(&hhrtim, HRTIM_TIMERINDEX_TIMER_E, &pTimeBase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SimplePWMChannelCfg.Pulse = 15625;
  pSimplePWMChannelCfg.Polarity = HRTIM_OUTPUTPOLARITY_HIGH;
  pSimplePWMChannelCfg.IdleLevel = HRTIM_OUTPUTIDLELEVEL_INACTIVE;
  if (HAL_HRTIM_SimplePWMChannelConfig(&hhrtim, HRTIM_TIMERINDEX_TIMER_E, HRTIM_OUTPUT_TE2, &pSimplePWMChannelCf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HRTIM_MspPostInit(&hhrtim);
}
以上是MX工程生成的初始化程序,动态修改的程序跟它一样,就是pTimeBaseCfg.Period变成了一个入口参数。
后来发现不起作用,就在动态修改频率前把以下3行停止运行的代码停止的也都分别加上试了试,也没有效果,输出的PWM频率就没有变化,感觉它总是以第一次配置的值为准的,因为第一次配置如果把pTimeBaseCfg.Period改成另外一个值后实际是有变化的。
调用HAL_HRTIM_SimplePWMStop后,输出PWM也确实是停止了,但修改频率之后,在调用HAL_HRTIM_SimplePWMStart,寄存器明明已经更新,但输出的频率还是初始化配置的频率。
  HAL_HRTIM_SimplePWMStop(&hhrtim,HRTIM_TIMERINDEX_TIMER_E, HRTIM_OUTPUT_TE2 );
  HAL_HRTIM_SimpleBaseStop(&hhrtim,HRTIM_TIMERINDEX_TIMER_E);
  HAL_HRTIM_MspDeInit(&hhrtim);

网友:
之前我用普通的定时器做PWM,直接改寄存器就会实时生效,这个HRTIM感觉是不是有啥特殊的地方还没有参悟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MX_HRTIM_Init(void)
{
  HRTIM_TimeBaseCfgTypeDef pTimeBaseCfg = {0};

调用HAL_HRTIM_DeInit

网友A(2021-06-11):
引用 楼主:
调用HAL_HRTIM_DeInit

问题已解决,之前用的是HAL_Simple_methods模式,换成HAL_Waveform methods模式之后就可以动态修改了。暂时还没搞明白为啥前者不能动态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用HAL_HRTIM_DeInit

在Simple模式下调用HAL_HRTIM_DeInit也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之前用的是HAL_Simple_methods模式,换成HAL_Waveform methods模式之后就可以动态修改了。暂 ...

谢谢这么久了还来回复这个问题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