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 开发疑问点请教

楼主(2020-02-05):
仔细拜读了 硬汉的很多大作,加上最近有一个带TFT的项目需要开发。有一些问题不是很清楚。本人才疏学浅,请不要笑话。

1. TouchGFX和STemWin选择哪个比较好?
   目前ST收购了TouchGFX,是否意味着STemWin会被抛弃,或者很难在实际项目中使用。看TouchGFX开发资料很少,担心使用后发现问题没地方请教。

2. 看CubeMX已经将TouchGFX融合,个人有一个疑问,大型项目(hex文件MB级别)CubeMX能够胜任吗?
    个人感觉CubeMX生成的代码只能够用来参考。

3. 类似 手指左侧滑动 翻页的功能。STemWin能够实现吗?

4. STemWin可以使用多个图层,如果完整背景是一张图片,那么是否可以把个图片作为layer0.其余的操作全部在layer1上。类似下面的图片。
     但是我查看了源码,没有找到代码实现的地方。

5. 单片机的GUI开发,大家用VB模拟吗?看硬汉的代码,应该是手工完成的,系统化有条理,

网友:
1、不影响,现在SEGGER已经授权了10个厂商了。
2、MDK的RTE可以了解下
3、没问题
4、这个界面有年头了,是我2012年时做的。
     可以的,不过意义大,双图层比较耗硬件性能,所以我基本不用
5、用GUIBuiler做简单的布局,不过AppWizard要发布了。

楼主:
3. RTE 我研究一下,多谢推荐,但是感觉没有CubeMX全面。
4. 看来还是单图层比较好。。
5. 如果有美工设计好,给出所有图标的位置 那么就不用GUIBuiler了。
6. 在一些资料中有这样的描述。
    STM32F4系列  LTDC仅支持 800*480 分辨率显示屏
    但是在STM32F4X9 Reference manual中 明确说明:Supports up to XGA (1024x768) resolution
     不知道哪里弄错了。我的屏是720*720,这个有点担心了。

网友(2020-03-19):
楼主不要拿2012年的模板,那时候屏幕小,配套的RAM和ROM都小。

建议你的屏幕分辨率多参考论坛H7的新模板,各方面应用、方法、配置都新很多。
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