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问V4-001_不一样的流水灯里面TIM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0-02-06):
V4-001_不一样的流水灯(软件定时器、状态机)(V1.0)
bsp_timer.c 有一段程序

uiTIMxCLK = SystemCoreClock / 2;
usPrescaler = uiTIMxCLK / 1000000 ; /* 分频到周期 1us */

#if defined (USE_TIM2) || defined (USE_TIM5)
//usPeriod = 0xFFFFFFFF; /* 407支持32位定时器 */
usPeriod = 0xFFFF; /* 103支持16位 */
#else
usPeriod = 0xFFFF;
#endif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us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usPrescaler;

假设是STM32F103芯片,SystemCoreClock=72MHz,
那么usPrescaler=72M/2/1000000=36,
则驱动计数器的时钟是72M/(36+1)=1,945,945.94594,约为2M,请问是这么计算吗?不是个整数值,貌似不对?

网友:
这段程序有点年久失修了,应该这么写,F103ZET的所有定时器都是72MHz:

uiTIMxCLK = SystemCoreClock;
sPrescaler = uiTIMxCLK / 1000000 - 1

楼主:
感谢回答
TIM每一次的定时时间是usPeriod*(1/usPrescaler)=0xFFFF/2M=65535/2M=32.7675ms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TIM每一次的定时时间是usPeriod*(1/usPrescaler)=0xFFFF/2M=65535/2M=32.7675ms呗

理解错了,不是这么理解的,学习下V7用户手册的这个章节吧:

软件框架是一木一样的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extra=page%3D1

楼主:
有STM32F103的开发板吗?V5/V6/V7都是芯片比F103高一个档次的板吧?目前不想学高端的,能把103的搞懂了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STM32F103的开发板吗?V5/V6/V7都是芯片比F103高一个档次的板吧?目前不想学高端的,能把103的搞懂了就不 ...

不是让你学这个芯片,是让你学习软件。。。软件都是一样的,仅仅是硬件平台不同

学习阶段一定不让让用什么工具把自己锁死。

网友(2021-11-26):
MARK 定时器应用之高精度单次延迟实现 H7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