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代码编码格式批量转换工具

楼主(2020-02-06):
V1.5:
支持直接拖拽文件、目录到程序
新增多线程转换、优化多文件转换的体验
增加更多编码支持
优化编码选择界面布局

应网友的要求做了升级,现在可以选择需要转换的文件类型跟目标编码方式了

**********************以下是原文*************************
打开别人的代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编码不一致导致乱码的情况

如果手动一个个去转换编码方式就会很麻烦,所以写了一个小工具用来批量转换
将其他编码方式全部转换成兼容性最好的UTF-8编码

附软件下载链接(最近在写博客,麻烦各位去博客下载吧,帮忙增加点击量)

网友:
我写了个脚本进行编码转化。权当抛砖引玉
import os
import sys
import codecs
import chardet

#将路径下面的所有文件,从原来的格式变为UTF-8的格式
def list_files(path):
    list_files = []
    for root,dirs,files in os.walk(path):
        for file in files:
            file_name = os.path.join(root,file)
            if(file_name.endswith('.c') or file_name.endswith('.h') or file_name.endswith('.txt')):
                list_files.append(file_name)
                print(file_name)
    # print(list_files)
    return list_files

def convert(file, in_enc="gb18030", out_enc="utf-8-sig"):
    """
    该程序用于将目录下的文件从指定格式转换到指定格式,默认的是GBK转到utf-8
    :param file:    文件路径
    :param in_enc:  输入文件格式
    :param out_enc: 输出文件格式
    :return:
    """
    in_enc = in_enc.upper()
    out_enc = out_enc.upper()
    try:
        print("convert [ " + file.split('\\')[-1] + " ].....From " + in_enc + " --> " + out_enc )
        f = codecs.open(file, 'rb', in_enc, errors="ignore")
        new_content = f.read()
        codecs.open(file, 'w', out_enc).write(new_content)
    except IOError as err:
        print("I/O error: {0}".format(err))

if __name__ == "__main__":
    path = r'..\User'
    path = sys.argv[1]
    print(path)
    list_files = list_files(path)

    for fileName in list_files:
        with open(fileName, "rb") as f:
            data = f.read()
            codeType = chardet.detect(data)['encoding']
            if(codeType == None):
                continue
            print(fileName+' encode is '+codeType)
            if(codeType == "GB2312"):
                convert(fileName, codeType, 'utf-8')
            # if(codeType == "utf-8"):
            #     convert(fileName, codeType, 'utf-8-si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应网友的要求做了升级,现在可以选择需要转换的文件类型跟目标编码方式了

网友(2020-03-20):
若能增加有BOM、无BOM的选项那就更棒了,
很好用的工具,谢谢楼住的分享。

网友B(2020-09-07):
我之前也是用python弄了个简单的,
你这个方便加有BOM、无BOM吗?UTF-8无BOM的,MDK、SI、VS、VSCode都可以正常用

楼主(2020-11-24):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是用python弄了个简单的,
你这个方便加有BOM、无BOM吗?UTF-8无BOM的,MDK、SI、VS、VSCode都可 ...

支持UTF8无B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