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 + 429

楼主(2020-02-06):
void MainTask(void)
{
//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M_MULTIBUF_Enable(1);
        GUI_Init();

    CreateXXXWindow(WM_HBKWIN);
}

登陆界面键盘输入密码时候,每次输入一个字符,屏幕会颤动一下?这个该从哪里着手呢,谢谢

网友A:
发个视频效果,我看下是怎么个闪。

是使能三缓冲没有正确使能,还是程序设置有问题,还是硬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视频效果,我看下是怎么个闪。

是使能三缓冲没有正确使能,还是程序设置有问题,还是硬件有问题。
void emwindemo_task(void *pvParameters)
{
        MainTask();

        while(1)
        {
//                GUI_Delay(10);
                GUI_Delay(10);

        }
}
/***********************************************************************************
** @Description:触摸线程
** @para :
** @return
***********************************************************************************/
void touch_task(void *pvParameters)
{
        while(1)
        {
                GUI_TOUCH_Exec();
//                vTaskDelay(10);
                vTaskDelay(10);

        }
}
#define TOUCH_TASK_PRIO                        4
#define TOUCH_STK_SIZE                        256

#define EMWINDEMO_TASK_PRIO                3
#define EMWINDEMO_STK_SIZE                1024

网友:
这么写,看看是否正常,不使用三缓冲。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