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DrawLine()无法设置前景色

楼主(2020-02-06):
#define  RGB565_WHITE                0xFFFF //白
#define  RGB565_BLACK                0x0000 //黑
#define  RGB565_BLUE                0x001F //蓝色
#define  RGB565_NAVY            0x000F //深蓝
#define  RGB565_GBLUE                0X07FF //
#define  RGB565_RED                0xF800 //红
#define  RGB565_MAGENTA                0xF81F //品红
#define  RGB565_GREEN                0x07E0 //绿
#define  RGB565_PURPLE          0x780F //紫
#define  RGB565_CYAN                0x7FFF //青
#define  RGB565_YELLOW                0xFFE0 //黄
#define  RGB565_BROWN                0XBC40 //棕
#define  RGB565_BRRED                0XFC07 //棕红
#define  RGB565_GRAY                0X8430 //灰

GUI_SetColor(RGB565_YELLOW);
GUI_SetBkColor(RGB565_BLUE);
GUI_DispStringAt("温度巡检仪", 16, 15);

//GUI_SetColor(RGB565_RED); //1
GUI_DrawLine(0, 33, 159, 33);
上面的代码,按说画出来的线应该是黄色,但实际却是RGB565_CYAN,把//1处的注释打开之后,显示出来的颜色还是RGB565_CYAN,无法改变前景色,难道划线之前还需要其它的前景色和背景色设置吗?

网友:
这个是emWin的吗,如果是emWin的话,要填32位色颜色值。

或者直接用GUI_RED,GUI_BLUE之类的定义。

楼主:
是emWin的,我用的是SPI接口RGB565的屏,刚试了GUI.h里自带的定义GUI_RED,GUI_BLUE,效果不行,颜色设置还是不受控制,难道还需要在emWin的某个地方设置是RGB565还是其它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