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freertos + 429

楼主(2020-02-07):
void MainTask(void)
{
        WM_MULTIBUF_Enable(1);
        GUI_Init();
        。。。。。。
    CreateXXXWindow(WM_HBKWIN);
}

void emwindemo_task(void *pvParameters)
{
        MainTask();

        while(1)
        {
                GUI_TOUCH_Exec();
                GUI_Exec();
                vTaskDelay(1);//(*)
        }
}

请问:1.代码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2.标记(*)处延时函数接口是占用CPU的延时还是需要引起任务调度的延时;GUI_Delay、vTaskDelay、delay_ms,这三种到底用哪一个?
   3.标记(*)处延时时间对于429来说如何确定,才能使得使用流畅?
谢谢

网友A:
1、初步看没问题。
2、GUI_Delay就可以,他等于GUI_Exec() + vTaskDelay(x);

3、你当前的这个实现时间已经很短。

网友B:
延时函数直接用GUI_Delay就可以了,你移植emwin的时候在GUI_X_FreeRT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初步看没问题。
2、GUI_Delay就可以,他等于GUI_Exec() + vTaskDelay(x);

我把时间搞的很短,但是触摸按键被按下再松开,有很大概率会周期性呈现按下松开好几次,好像按了好几次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延时函数直接用GUI_Delay就可以了,你移植emwin的时候在GUI_X_FreeRTOS

尴尬,话还没打完就直接发出去了。。。。

网友:
感觉获取触摸坐标的时间间隔太短了,如果操作系统的心跳节拍是1000的话,那差不多是1ms获取一次了。我觉得适当延长一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