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求助:F4开发板,RL-FlashFS操作SD,使用RTE环境生成,读写不正常。

楼主(2020-02-09):
F4开发板,RL-FlashFS操作SD,使用RTE环境生成,使用V7例程内串口菜单操作,文件系统加载正常,能正确显示SD卡信息,显示卡内目录文件名也正常,
写入3个文件未报错,读取文件内容时显示打开文件M0:\\test\\test1.txt成功后死机,用读卡器发现新建文件字节为0,数据没有写成功,但运行时未报错。
Windows中重新格式化SD和使用fformat格式化SD均出现同样问题,格式为FAT32。Stack和Heap均加大至0x0000 1000。
主要配置如下,请大家看看哪有问题。

上面配置中Drive CacheSize 改为32K还是出现同样问题。

楼主:
搞定了,串口驱动bsp_uart_fifo.c中重定义putc函数和getc函数要更名,改为stdout_putchar和stdin_getchar,同时在RTE环境中将STDIN和STDOUT选项设为User即可。

网友A:
#ifdef __MICROLIB
  #error "File System does not work with MicroLIB"
#endif

RL-FlashFS 不能和MicroLIB共存,这怎么好呢? RTX5的工程里面,硬汉大哥推荐使用MicroLIB,可以要使用RL-FlashFS却不能使用,这里面有什么影响吗?
还请老大们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def __MICROLIB
  #error "File System does not work with MicroLIB"
#endif

老版和新版的RL-FlashFS都不可以使用Microlib。

microlib的优势是生成的代码小点,劣势是速度性能不如C标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