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重绘问题

楼主(2020-02-10):
case WM_PAINT:
{
GUI_DrawBitmap(GetCommResource(COMM_RS_LOGIN_NAME), PosX_Pic_UERNAME, PosY_Pic_UERNAME);
GUI_DrawBitmap(GetCommResource(COMM_RS_LOGIN_PWD), PosX_Pic_PASSWORD, PosY_Pic_PASSWORD);
break;
}

如上代码,界面上出现两张图,这时候突然弹了一个对话框,把这两张图压住了,触摸确认,对话框被消失。但是对话框消失的过程有点卡,究其原因,时间花在重绘那两张图。
请问有没有方法使弹框消失的流畅一点?谢谢

网友A:
使用存储设备加速,可以将图片先绘制到存储设备,然后用存储设备的API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存储设备加速,可以将图片先绘制到存储设备,然后用存储设备的API绘制。

老大,大致明白您的意思,可否具体一点,用什么接口加速,用什么API 绘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存储设备加速,可以将图片先绘制到存储设备,然后用存储设备的API绘制。
<div><font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9, 249, 249);">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
......
CreateXXXWindow(WM_HBKWIN);
while(1)
{
  GUI_Delay(10);
}
}</font></div><div><font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9, 249, 249);">void CreateXXXWindow()
{
    .....
case WM_INIT_DIALOG:
{
  hItemMemdev = GUI_MEMDEV_Create(0, 250, 600, 240);
  GUI_MEMDEV_Select(hItemMemdev);
  GUI_DrawBitmap(GetCommResource(COMM_RS_LOGIN_NAME), PosX_Pic_UERNAME, PosY_Pic_UERNAME);
  GUI_DrawBitmap(GetCommResource(COMM_RS_LOGIN_PWD), PosX_Pic_PASSWORD, PosY_Pic_PASSWORD);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CopyToLCDAt(hItemMemdev, 0, 250);</font></div><div><font style="background-color: rgb(249, 249, 249);">  break;
}
    .....
}</font></div>

GUI_DrawBitmap 绘制的两张图为什么没有出来呢?
另外需要调用 这个函数么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楼主:
void MainTask(void)
{
        GUI_Init();
        WM_MULTIBUF_Enable(1);
        //......
        //......
        CreateXXXWindow(WM_HBKWIN);
        while(1)
        {
                GUI_Delay(10);
        }
}

void CreateXXXWindow()
{
    //.....
        case WM_INIT_DIALOG:
        {
                hItemMemdev = GUI_MEMDEV_Create(0, 250, 600, 240);
                GUI_MEMDEV_Select(hItemMemdev);
                GUI_DrawBitmap(GetCommResource(COMM_RS_LOGIN_NAME), PosX_Pic_UERNAME, PosY_Pic_UERNAME);
                GUI_DrawBitmap(GetCommResource(COMM_RS_LOGIN_PWD), PosX_Pic_PASSWORD, PosY_Pic_PASSWORD);
                GUI_MEMDEV_Select(0);
                GUI_MEMDEV_CopyToLCDAt(hItemMemdev, 0, 250);

                break;
        }
    //.....
}

我重新贴一下代码,这个代码上传老是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贴一下代码,这个代码上传老是处问题

看这个帖子第17章JPEG章节就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帖子第17章JPEG章节就行: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34&extra=pa ...

已经看过了,讲得很清晰。但是里面用到的文件是bmp 格式,我目前是的图片文件形式是"*.dta",.dta如何跟存储设备联系起来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看过了,讲得很清晰。但是里面用到的文件是bmp 格式,我目前是的图片文件形式是"*.dta",.dta如何跟 ...

看流位图章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