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 STM32H7的低功耗串口支持HSI时钟,LSE时钟和D3PCLK时钟,最高速可达33Mbps

楼主(2020-02-12):
LPUART可以选择HSI时钟,LSE时钟和D3PCLK1时钟:
1、LPUART时钟选择LSE(32768Hz),最高速度是10922bps,最低8bps。
2、LPUART时钟选择HSI(64MHz),最高值是21MHz,最小值15625bps。
3、LPUART时钟选择D3PCLK1(100MHz),最大值33Mbps,最小值24414bps。

/* 使用LSE(32768Hz),最高速度是10922bps,最低8bps */
#if defined (LPUART_CLOCK_SOURCE_LSE)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E;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RCC_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PUART1;
                RCC_PeriphCLKInitStruct.Lpuart1ClockSelection = RCC_LPUART1CLKSOURCE_LSE;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RCC_PeriphCLKInitStruct);
        }
/* LPUART时钟选择HSI(64MHz),最高值是21MHz,最小值15625bps */
#elif defined (LPUART_CLOCK_SOURCE_HSI)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RCC_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PUART1;
                RCC_PeriphCLKInitStruct.Lpuart1ClockSelection = RCC_LPUART1CLKSOURCE_HSI;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RCC_PeriphCLKInitStruct);
        }
/* LPUART时钟选择D3PCLK1(100MHz),最大值33Mbps,最小值24414bps */
#elif defined (LPUART_CLOCK_SOURCE_D3PCLK1)

        RCC_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PUART1;
        RCC_PeriphCLKInitStruct.Lptim1ClockSelection = RCC_LPUART1CLKSOURCE_D3PCLK1;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RCC_PeriphCLKInitStruct);
#else
        #error Please select the LPTIM Clock source inside the bsp_lpuart_fifo.c file
#endif

网友A(2023-02-28):
硬汉老哥,我使用裸机历程中的“V7-013_RS485多机通讯”,把时钟改为HSI,代码如下(仅仅改了分频)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HAL_StatusTypeDef ret = HAL_OK;          /* 锁住SCU(Supply configuration update) */
   MODIFY_REG(PWR->CR3, PWR_CR3_SCUEN, 0);
  /*        1、芯片内部的LDO稳压器输出的电压范围,可选VOS1,VOS2和VOS3,不同范围对应不同的Flash读速度,          详情看参考手册的Table 12的表格。       2、这里选择使用VOS1,电压范围1.15V - 1.26V。     */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while(!__HAL_PWR_GET_FLAG(PWR_FLAG_VOSRDY)) {}
//        System Clock source            = PLL (HSE)
//        SYSCLK(Hz)                     = 400000000 (CPU Clock)
//        HCLK(Hz)                       = 200000000 (AXI and AHBs Clock)
//        AHB Prescaler                  = 2
//        D1 APB3 Prescaler              = 2 (APB3 Clock  100MHz)
//        D2 APB1 Prescaler              = 2 (APB1 Clock  100MHz)
//        D2 APB2 Prescaler              = 2 (APB2 Clock  100MHz)
//        D3 APB4 Prescaler              = 2 (APB4 Clock  100MHz)
//        HSE Frequency(Hz)              = 25000000
//        PLL_M                          = 5
//        PLL_N                          = 160
//        PLL_P                          = 2
//        PLL_Q                          = 4
//        PLL_R                          = 2
//        VDD(V)                         = 3.3
//        Flash Latency(WS)              = 4
  /* 使能HSE,并选择HSE作为PLL时钟源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FF;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CSIState = RCC_CSI_OFF;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5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VCOSEL = RCC_PLL1VCOWID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GE = RCC_PLL1VCIRANGE_3;
    ret =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if(ret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选择PLL的输出作为系统时钟
//        配置RCC_CLOCKTYPE_SYSCLK系统时钟
//        配置RCC_CLOCKTYPE_HCLK 时钟,对应AHB1,AHB2,AHB3和AHB4总线
//        配置RCC_CLOCKTYPE_PCLK1时钟,对应APB1总线
//        配置RCC_CLOCKTYPE_PCLK2时钟,对应APB2总线
//        配置RCC_CLOCKTYPE_D1PCLK1时钟,对应APB3总线
//        配置RCC_CLOCKTYPE_D3PCLK1时钟,对应APB4总线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D1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1 | \    CC_CLOCKTYPE_PCLK2  | RCC_CLOCKTYPE_D3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SYS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3CLKDivider = RCC_APB3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APB1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APB2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4CLKDivider = RCC_APB4_DIV2;                   /* 此函数会更新SystemCoreClock,并重新配置HAL_InitTick */
  ret =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if(ret != HAL_OK)
  {         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但是使用”V7-600_uCOS-III实验_程序移植模板(3.08.00)“这个例程时,也是只改了这些,串口打印就是乱码。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汉老哥,我使用裸机历程中的“V7-013_RS485多机通讯”,把时钟改为HSI,代码如下(仅仅改了分频)        ...

我一直没有使用过HSI, 你使用HSE正常吗,正常就没问题。

网友:
HSE可以,HSI目前也可以了,对照cubemux配置重新改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