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iconview的使用请教,版主指导一下。

楼主(2020-02-12):
自己做了一个图形界面用的是emwin
其中的一个控件是iconview
hIcon_t = ICONVIEW_CreateEx(0,
                            35,
                            LCD_GetXSize(),
                            LCD_GetYSize(),
                             hWinMain,
                             WM_CF_SHOW ,
                             0,
                            ID_ICONVIEW_MENU,
                            150,
                            95);

我也设置了字体和还有显示的图片。

         ICONVIEW_SetFont(hIcon_t, &GUI_FontYaHei4A24);

   ICONVIEW_AddBitmapItem(hIcon_t,&bmTest6575,  "数据检测");
   ICONVIEW_AddBitmapItem(hIcon_t,&bmData6575,  "数据管理");
   ICONVIEW_AddBitmapItem(hIcon_t,&bmConfig6575,"系统设置");
   ICONVIEW_AddBitmapItem(hIcon_t,&bmSystem6575,"关于主机");

被选择项,我是反色显示图片和汉字。
在回调函数中,我来处理文字的显示和图片的显示。

//======================================================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if (Id == ID_ICONVIEW_MENU)  {
                                                        sel = ICONVIEW_GetSel(pMsg->hWinSrc);

                                                        for(j=0; j< 4 ;j++)
                                                        {
                                                                if(j== sel){
                                                                        ICONVIEW_SetBitmapItem(pMsg->hWinSrc,j, _pbmSelect[j]);   test_i = j;}
                                                                else
                                                                        ICONVIEW_SetBitmapItem(pMsg->hWinSrc,j, _pbmUnSelect[j]);
                                                        }
                                                }

//===================================================

开始没有问题,但是在界面操作过程中,开始还可以,显示界面切换多了以后,发现这个控件的第一个选项在被选择以后,反色显示的图片好像没有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其他的选项则显示正常。

网友:
估计是聚焦没有处理好。

聚焦还在第1个图标上,为了验证是否是聚焦问题,你可以不设置反显图片,还用默认处理看下。

楼主:
版主,问题解决掉了。浪费了我整整一天时间。。。
这个论坛太好了。

楼主:
@eric2013
                                                       for(j=0; j< 4 ;j++)
                                                        {
                                                                if(j== sel){
                                                                        ICONVIEW_SetBitmapItem(pMsg->hWinSrc,j, _pbmSelect[j]);   test_i = j;}
                                                                else
                                                                        ICONVIEW_SetBitmapItem(pMsg->hWinSrc,j, _pbmUnSelect[j]);
                                                        }

这里我是把位图变量定义在一个数组里了。其实在模拟器上没有问题

但是发现这里就不行啊。

我直接都改成代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eric2013
                                                       for(j=0; j< 4 ;j++)
              ...

可以的,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