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mwin 内存设备如何消除背景

楼主(2020-02-13):
最近在搞内存设备,以提升emwin 性能,遇到如下问题:

如图所示:

密码图片显示方式为(没有使用内存设备):png-->.dta   -->GUI_DrawBitmap -->显示出来(无背景)
用户名图片显示方式为(使用内存设备):直接将png 输入读到内存设备中-->GUI_MEMDEV_WriteAt-->显示出来(有背景)

但是内存设备显示如何取出背景?谢谢

网友A:
图片一定要使用带透明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一定要使用带透明通道的。

大哥 有点不是很明白,我是图片小白。您指的图片本身要转会成透明通道的图片,还是说图片还是这个图片,API 要使用透明参数的通道
如何搞成带透明通道的,需要什么工具, 可否具体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 有点不是很明白,我是图片小白。您指的图片本身要转会成透明通道的图片,还是说图片还是这个图片,A ...

把你的两个图片上传下,我给你展示下效果,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两个图片上传下,我给你展示下效果,你就明白了。

网友:
帮你测试了,你的图片都没有问题,都是带Alpha通道的。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是这个原因:
重要说明,使用存储设备绘制透明图片,透明部分都是黑色背景解决办法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887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