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RTX+rl_fs+SDIO的问题

楼主(2020-02-15):
新做了一个STM32H743+4线3.3VSD卡的板子,用fatfs来读写都正常。
想尝鲜用 RTX+rl_fs来试试,MDK5.29,STM32H7xx_DFP 2.4
硬件驱动层用的MDK自带的MCI_STM32H7xx.c
现在发现
(1)上电后,执行到第3次 fmount 才成功(不成功的时候就是这个函数死等),然后就一直成功;
(2)执行FileDemo.c里的cmd_cid读取SD卡的信息正常;
(3)执行FileDemo.c里的cmd_dir读取SD卡目录和文件信息,报告没有文件,而实际是有文件的;
(4)执行fopen正常,执行fread陷入死循环。
调试一整天,头都大了。
哪位版友能提供点建议吗? 十分感谢!

网友A:
直接使用我的测试看看,我这个是没问题的:

基于V7的新版RL-FlashFS V6.X模板,操作SD卡CLASS4读写速度4-8MB/S,含RTX5和FreeRTOS两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14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我的测试看看,我这个是没问题的:

基于V7的新版RL-FlashFS V6.X模板,操作SD卡CLASS4读写速度4 ...

MDK版本更新了,已经无法直接编译成功了
SDMMC_MASK_SDIOITIE这个定义ST官方改了
我改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使用我的测试看看,我这个是没问题的:

基于V7的新版RL-FlashFS V6.X模板,操作SD卡CLASS4读写速度4 ...

要改动的地方太多了,编译无法进行
方便用MDK529+STM32H7xx_DFP 2.4(你前几天推荐过的)再做一个工程测试看看吗?
你改半个小时可能抵上我搞一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MDK版本更新了,已经无法直接编译成功了
SDMMC_MASK_SDIOITIE这个定义ST官方改了
我改一下试试

不管MDK的软件包如何升级,RTE环境可以选择指定版本软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MDK的软件包如何升级,RTE环境可以选择指定版本软件包。

版主,请问你测试用的电路板上的SDIO是ARM直接和卡座接的(一共6根线),即用3.3V电压,还是经过电压变换器(一共10根线),即用1.8V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请问你测试用的电路板上的SDIO是ARM直接和卡座接的(一共6根线),即用3.3V电压,还是经过电压变换 ...

普通的4线SDIO(4根数据线)

楼主:
找到原因了,没有开启 cache导致的

网友B(2021-04-12):
楼主能传一份你的代码看一看吗,我也卡住了,模板编译也是一堆的错误,邮箱1016047167@qq.com,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传一份你的代码看一看吗,我也卡住了,模板编译也是一堆的错误,邮箱,感激不尽

下载这个
基于STM32H7的RTX5+RL-USB+RL-FlashFS+RL-TCPnet+emWin6.x综合模板发布,含MDK AC5和AC6,升级至V1.1(2021-03-01)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012&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