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RAM读写不一致

楼主(2020-02-15):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STM32L4外挂了一片PSRAM,写了一段测试代码去测试读写,过程是这样
1.用memset分别设置sram和psram的一段内存;
2.用memcmp去比较这两段内存
3.循环测试时出现了图中的情况,sram和psram的值比较不一样,进入了断言,但是debug暂停之后发现这两个内存的值是一致的。
可能的原因,程序读的方法和IAR读的方法不一致或者速度不一样。
谁遇到过这个情况可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不用调试状态,实际运行时,直接打印出来,这样测试靠谱些。

网友A:
我也是L4处理器,正准备使用PSRAM...还没有测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L4处理器,正准备使用PSRAM...还没有测试

你们用的是哪家的PSRAM?

网友:
IPUS的IPS6404L, 现在有升级版IPS1704L,都还没来得及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用的是哪家的PSRAM?

话说,这东西能够做内存映射么?L4处理器QSPI用四线方式操作W25Q128,我一直都没有测试成功,看的手册,怎么都不对。PSRAM你是用的几线数据?

网友:
PSRAM 驱动程序做好之后,使用方式和SDRAM类似吗?还是需要用其他方式,PSRAM芯片封装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