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关于emwin 弹框

楼主(2020-02-15):
界面常常会切换,随机的异常弹框如何处理?
我目前的处理方式是在每个页面的回调函数加上对弹框的处理,这样的处理方式总觉得很累赘。emwin有没有提供一种好的处理机制,谢谢

网友:
使用模态方式。

网友A:
尊重emWin的绘制界面机制,然后自己统筹消息队列,清晰关联父窗口和子窗口,通知对话框显示即可。

网友(2022-10-14):
引用 网友A:
尊重emWin的绘制界面机制,然后自己统筹消息队列,清晰关联父窗口和子窗口,通知对话框显示即可。

你好,没太明白思路,能否再详细解释下,谢谢了

网友:
可以把弹窗独立出来,一上电就创建好并隐藏,和其他窗口之间用emwin的消息机制通信,或者自己定义也行,然后满足弹窗条件就显示,不满足就继续隐藏